楼主:
大家方案都给出来了,感觉你还没学会分析问题,拿到一个题目别急着去做,先想想这个动作时怎么执行的,再根据这动作执行的先后顺序去写

网友:
想必你自己也是用手表或者闹钟之类的。你想想啊时间的格式是不是HH:MM:SS,1分=60s,60s之后是不是要向前进位给MM了吗?MM满了60又进位给HH了。你先要想清楚你的程序设计思想,然后再决定动手去做,实在做不出来。卡看看别人的例子,并且看懂它,吃透它,然后背过这个例子,你自己写全部的例子。你看看别人的方法你掌握了吗。不要怕,你现在上学期间有的就是时间。

网友:
没有看懂问题是什么。

网友:
...............HH:MM:SS   ????
每次ss++,ss满60清零并且mm++,mm满60清零并且hh++,hh满24清零

网友:
一种方法就是用定时器计时,比如1s中断一次,定义几个变量如second,minute,hour
每中断一次second+1,second等于60时,second归0,minute+1;minute等于60时,minute归0,hour+1;
hour等于24时,三个变量归0;

还有一种直接用时钟芯片,直接读取参数,这个就完全是自动递增的了。

第一种方法应该更适合你

网友:
这时分秒比年月日简单多了。让你搞个带年月日的,更蒙,涉及到每个月天数不同,还有闰年,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用程序怎么实现啊。大神~

。。。。。。
通过中断来计数这个会么。写一个中断程序,让他每秒来一个中断。
定义三个变量HH(小时),mm(分钟),ss(秒钟)
每次中断的时候就让ss++,同时象我前面说的那样判断mm和hh要不要加。
然后再判断mm有没有变化,每次变化的时候刷新一下显示就可以了。
基本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想一直吧时间都耗费在这一个程序上啊 ,我想通过一个事例在扩展更多,那样才能走的更远

万丈高楼平地起,哪有那么快。一口想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表示十分感谢。。。
我还没研究到中断程序。。。

额。。那你一开始打算的从00:00写到23:00怎么计数?用个延时delay程序?如果你打算那么做那你也可以在每次delay了那么多时间后进行这种操作。主要思路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表示十分感谢。。。
我还没研究到中断程序。。。

不过这样的话你要计算好了。而且误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能加你Q吗??想让你多多指教下~嘿嘿

加Q可以呀,不过别叫我大神,我很心虚啊。。毕业后都没碰这些东西了几乎,也忘得差不多了。不过能帮得上忙就帮个忙啦~我Q私信给你把

网友:
就像时间一样60秒,就转换成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