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丝杆滑台组装一个x-y轴机械手,该如何选配滑台相关产品?

楼主:
想利用丝杆滑台组装一个x-y轴机械手,该如何选配滑台相关产品?
信号源用的是单片机再接入步进控制器,动力用步进,滑台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怎么看滑台精度,淘宝上卖的滑台能不能自己用单个组装成x-y轴,我看套装一般都很贵,我买这个主要是用来自己做实验的。
另外组装成功后,如何利用滑台提现出工作效果,比如像真正机械手一样进行插补作业,插补算法我是有了,但硬件上难道在工作部位再装个小电机,到了指定点电机启动让一支笔点下去,或者让一根针刺下去?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呢
最主要是后面一点,如何体现出工作的效果?一直没想到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对机械系统的熟悉程度了。先确定作业区的面积和要求的定位精度,然后去选择合适的丝杠和滑台以及结构件,机械零件尤其是有精度要求的都不便宜。雕刻机平台可以直接拿来改装使用。至于你说的“插补作业”,这个正规的做法是用气压驱动,电磁阀控制即可,简单玩玩可以用电机带凸轮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对机械系统的熟悉程度了。先确定作业区的面积和要求的定位精度,然后去选择合适的丝杠和滑台以及 ...

谢谢!请问有详细点介绍机械手的书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有详细点介绍机械手的书籍吗?

这个恐怕就得耐心找找了,可以肯定的是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