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构建一个4或6轴机械手

楼主:
如题,在淘宝上我看到有4到6轴的机械手,采用的数字舵机或者是模拟舵机,我认为这种舵机的工作方法应该是和角度伺服相似的,都是利用脉宽来控制角度,所以,我想用它来模拟工业用的机械手,应该用来做实验室足够的吧。
那么,控制多轴机械手的算法是怎样的呢?如何让它利用不同的运动轨迹动作达到我们想要的工作效果?
比如一个圆,要如何控制机械手的伺服/舵机转动角度,让它能最大限度地完成一个圆,又比如说一条直线,如何控制它每一步骤的角度才能让最终这条直线尽可能直?
谢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要先确定到底用来干什么,作业区域有多大,精度要求多高等等,否则方案没有意义。

网友B:
从需要的效果反推,建立坐标系,然后确定实际需要到达的位置,然后确定初步结构,然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把实际点计算到舵机的偏转角度上来就,然后就u停的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到底用来干什么,作业区域有多大,精度要求多高等等,否则方案没有意义。

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我没写清楚,但我没有说“方案”,需要的是“算法”,或者算法原理,比如X-Y机械手的插补算法,那么6轴机械手用的是什么算法,这是我想知道的。
如果说直接算也是能做到的,无论六轴机械手还是X-Y机械手都可以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多次迭代后计算出一个圆怎么运动舵机/伺服的路径最佳,但那样失去意义了,遇到大型作业要求,要算很久。而且要逐点输入位置坐标点。
那么X-Y机械手有插补算法,6轴机械手有没有类似的算法?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一般工程中,6轴机械手如何能简单快捷的达到作业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需要的效果反推,建立坐标系,然后确定实际需要到达的位置,然后确定初步结构,然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把 ...

难道要逐个点建立离散坐标点,然后反输入到控制单元中?如果是大型作业,坐标点会不会太多?相对应的舵机/伺服输出要求会不会太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我没写清楚,但我没有说“方案”,需要的是“算法”,或者算法原理,比如X-Y机械手的 ...

工业上怎么用不清楚,实验室自己玩玩的话,我会用“坐标法”,即针对特定的作业流程,给出关键动作的几个坐标点,坐标点之间用简单的直线或曲线移动法即可,无需整体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业上怎么用不清楚,实验室自己玩玩的话,我会用“坐标法”,即针对特定的作业流程,给出关键动作的几个 ...

你的意思是用多个坐标点离散拟合真实曲线,坐标点越多曲线越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多个坐标点离散拟合真实曲线,坐标点越多曲线越真实?

不存在什么“真实曲线”,位移路线事先规划好就行,根本无需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