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是我利用mos管设计的一个开关电路。我的目的是:当EN1为高电平时,VOUT1不输出12v电压;当EN1为低电平时,VOUT1输出12v电压。Q5 mos管型号是IRF9540ns。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无论Q5栅极输入高电平还低电平,mos管都是导通的,试过在源极接一个电阻到地,但是也没有效果。注:Q1和Q3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注意P管的极性。

网友B:
P沟管接反了,导通的是P沟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P管的极性。

没有啊,是这样。

网友:
Q5的D和S接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沟管接反了,导通的是P沟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

没有反吧,网上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真的是接反了,献丑了,呵呵。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Q3的GS的电压,你这个G点,没有电容泄放回路,建议G脚下拉100K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反吧,网上都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

网友:
画封装要看芯片的DataSheet,一般不会走眼。
IRF9540是P沟道,它的DataSheet有它的标准像

网友:
Q3前的二极管要去掉,不然就如9楼朋友所说,栅极电荷没处泄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Q3的GS的电压,你这个G点,没有电容泄放回路,建议G脚下拉100K到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