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频谱仪检测滤波电路的性能

楼主:
亲们,请问如何用频谱仪检测滤波电路的性能?

网友A:
要信号发生器,或者带信号发生器的频谱分析仪。按滤波器的工作频率输入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再用频谱看信号强度的变化即可获知。用扫频仪测更方便,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也行。唯一要注意的是,设备的工作频率要覆盖滤波器。

网友:
用频谱仪并不方便,用扫频仪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信号发生器,或者带信号发生器的频谱分析仪。按滤波器的工作频率输入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再用频谱看信号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信号发生器,或者带信号发生器的频谱分析仪。按滤波器的工作频率输入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再用频谱看信号 ...

就是没有扫频仪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信号发生器,或者带信号发生器的频谱分析仪。按滤波器的工作频率输入一个连续变化的信号,再用频谱看信号 ...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观察到的现象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观察到的现象不明显

频率要足够宽才能观察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扫频仪呀

现在确实市场上极少有扫频仪了。

但频谱仪比扫频仪功能更强大,当然,它也有扫频仪功能,不然,扫频仪在市场上就多了。

网友:
用频谱仪带跟踪源的

网友:
如何用频谱仪检测滤波电路的性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74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