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allegro16.6怎么进行尺寸标注

楼主:
       ~allegro16.6绘制机械框做尺寸标注却找不到设置菜单,折腾好一会后准备来贴吧里求救了,做了最后一下努力结果然后给找到了。有时候在努力坚持过之后没有效果,先不要放弃,可以再想想方法,再努力一下,也许就多坚持一小会,一切都会不一样。
       不过想骂人,旧的版本的parameter菜单位置明明那么好找,为什么新版要改到这么隐秘的位置?

      下面来曝光下他的位置。
       先说下比较早的版本的位置:菜单栏 dimension——parameters         对的,原来就在这里,点这个parameters就对了。
       现在说下他在16.6版本中的位置:
        1.菜单栏 dimension——dimension environment
        2.在绘图框中右键,弹出一个长长的菜单,这个parameters就躲在这长长的菜单中了,见图:

        顺便就怎么进行尺寸标注大略的介绍下吧。
        前面两个步骤就是上面那两个步骤了。在弹出的dimensioning parameters对话框中设置好各个参数要求,设置好ok关闭对话框。
        然后接着同步骤2来次右键,选择linear dimension,鼠标左键点击要测量尺寸的两个边框点,然后拉到边框外鼠标左键确认,会显示出距离,然后再次确认,尺寸就标注上了。如图:

         然后继续右键标注下一个边框尺寸,标注完后右键done结束。同时会退出dimension环境。

网友A:
哎,肿么觉得自己就是个问题少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肿么觉得自己就是个问题少年呢???

有问题说明你在思考,没问题。说明你没有深入的思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肿么觉得自己就是个问题少年呢???

哈哈  问题解决了就好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问题解决了就好 :)

如果问题没解决我就发紧急求救了,如果问题解决了就直接放在原创文章里面,巩固一下,也让也遇到同样问题的能看到解决办法。就是自己问题挺多的。不过自问自答也挺好玩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问题没解决我就发紧急求救了,如果问题解决了就直接放在原创文章里面,巩固一下,也让也遇到同样问题 ...

网友:
C:\Users\11067\Desktop
请问为什我只能标注一段线段,为不能像楼主一样标注两个边框??如果楼主还在论坛请回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我只能标注一段线段,为不能像楼主一样标注两个边框??如果楼主还在论坛请回复一下,不胜感激

没理解过来你的意思?还有你的图没上传上看看不到哦。

网友:
尺寸标错了  想删除重新弄 为什么用删除一般元器件的方式  删除不了啊

网友A:
有撤销按钮哦,你可以通过撤销按钮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撤销按钮哦,你可以通过撤销按钮删除。

撤销不掉了、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撤销不掉了、还有其他办法么?

我给你@最近有在使用的网友,我换了个电脑上面没安装这个软件。也很久没碰了。
@人民币的幻想 快出来帮忙拉

网友:
Manufacture->Dimension Environment ->右键 delete dimensions->选择你想删掉的标注->右键->done

网友:
正好再看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请问,怎么把单位显示出来?比如4.95MM,而不是显示4.95

网友:
这里要先设置好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