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希尔伯特变换器只适用于窄带信号???

楼主:
从原理上看,希尔伯特变换的系统函数是对输入信号正频率相位移动-90°,对负频率相位移动90°。即:一个信号经过一个线性时不变的因果系统,并没有对输入信号做要求,可是在实践中发现,希尔伯特变换的信号频带很窄,这是理论上哪里的错误,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表示做过对中心频率2G,带宽600信号进行希尔伯特变换,没啥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我老师要打我了…前一张你发帖子时我一点印象也没,突然想起我学过…但是还是没卵用…应该是跟宽带和窄带的特点的原因。宽带的话会出现混频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老师要打我了…前一张你发帖子时我一点印象也没,突然想起我学过…但是还是没卵用…应该是跟宽带 ...

即使是窄带信号,也只是对有些频点的信号才是相位改变9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做过对中心频率2G,带宽600信号进行希尔伯特变换,没啥问题~~

是用MATLAB生成的系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MATLAB生成的系数吗?

对,fda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