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能不能利用IO口的电平变化中断,在掉电的时候触发中断,在中断里写EEPROM

楼主:
实验了一下发现不行,进入不了中断,各位大神看看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A:
掉电的时候最好用专门的掉电检测电路,用PCINT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
但从检测到掉电到单片机失去电源供给需要保持足够的时间,以完成EEPROM写入动作。

网友B:
你的单片机的中断响应是什么类型的?AVR的中断有4中可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
但从检测到掉电到单片机失去电源供给需要保持足够的时间,以完成EEPROM写入动作。

有一个大电容100uf的,保持一下,需要写入的数据就几个,不过因为是一个无源表头用的是TL431供出电源,只有2.5V,在这个电压下单片机可以工作,就是不知道所要的电平变化的最低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片机的中断响应是什么类型的?AVR的中断有4中可选

就是引脚电平中断PCINT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时候最好用专门的掉电检测电路,用PCINT是不行的。

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大电容100uf的,保持一下,需要写入的数据就几个,不过因为是一个无源表头用的是TL431供出电源,只 ...

100uF,太小了。
EEPROM写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应该计算一下,这个电容至少多大。

网友:
AVR单片机写EEPROM的时间很长,你测过你能保持多久电压么?精确到0.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