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RS485)

楼主:
我现在有块从机板,从机板设置为3S内接收不到主机数据,波特率由默认的9600切换到38400;如果再过3S仍接收不到数据,再次切换回9600.
那么,如果我主机设置一直为38400,分别发送9个数据的广播帧和带有地址询问的5个数据的地址帧;这样操作可以吗?时序上有什么要求注意的吗?
目前,单发9个数据的广播帧或者5个数据的地址帧没有问题,但是切换着发送总是数据紊乱,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求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你发送的频率多快?是一直发还是间歇发。
你这个用法主要需要主语的是得让从机有多次接收主机数据的机会,有可能一两次接收无法收到完整的帧,导致从机认为没有收到数据帧。你算一下从机在3s之内有多少接收数据帧的机会,如果主机一直不停的发的话感觉从机接收到的机会应该是挺多的。你说的数据帧和广播帧循环发的问题可能也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