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组的充放电保护问题

楼主: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可充电电池,它具有单体工作电压高、体积小、重量轻、能量密度高、循环使用寿命长,可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充足电以及允许放电温度 范围宽等优点。此外,锂离子电池还有自放电电流小、无记忆效应和无环境污染等优点。其全球供货量正在持续增加。根据市场调研公司的报告,07全年锂离子可 充电电池的全球供货量比上年增加了17%。而随着锂离子电池的使用面的扩大,对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保护就显得愈发重要。

  锂离子电池的保护

锂离子电池供电设备的安全性是人们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对其的保护就非常重要。锂离子电池的保护主要包括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过电流及短路保护等。

  1 过充电保护

当充电器对锂离子电池过充电时,为防止因温度上升所导致的内压上升,需终止充电状态。为此,保护器件需监测电池电压,当其到达电池过充电压时,即激活过充电保护功能,中止充电。

  2 过放电保护

为了防止锂离子电池的过放电状态,当锂离子电池电压低于其过放电电压检测点时,即激活过放电保护,中止放电,并将电池保持在低静态电流的待机模式。

  3 过电流及短路保护

当锂离子电池的放电电流过大或短路情况产生时,保护器件将激活过电流保护功能。

  多节锂离子电路的保护

单体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不能满足高电压供电场合的需要,因此就需要多节锂离子电池串联使用。为此,各有关电源管理控制集成电路生产厂商纷 纷推出了自己的多节锂离子电池(电池组)保护集成电路芯片,如精工技术有限公司(SII)的S-8204B (S-8204B隶属于S-8204系列,该系列的另一个产品是S-8204A。两者的区别是S-8204A配合P沟道MOSFET工作,S-8204B 则配合N沟道MOSFET工作)。这类产品的特点是监控3、4节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状态,可实现过充、过放和过电流保护。

以S- 8204B为例,它能对各节锂离子电池的电压进行高精度检测,具有3段过电流检测功能,通过外接电容可设置过充电检测延迟时间、过放电检测延迟时间、放电 过电流检测延迟时间1和放电过电流检测延迟时间2,还能通过SEL端子切换3/4节锂离子电池串联使用。不过,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级联使用,下节将对S- 8204B的这一功能进行详细说明。

  保护芯片级联

上面提到的电池保护芯片最 多能保护4节锂离子电池,然而很多应用都需要5~12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工作,比如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和UPS,此时又如何解决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同时 使用多个锂电池保护芯片。如图1所示,两个保护芯片串联在一起,由2个N沟道MOSFET做控制开关,可以保护8节锂离子电池,三个保护芯片串联在一起, 就保护了12节锂离子电池。这种多保护芯片的串联就是保护芯片的“级联”。以S-8204B为例,两个S-8204B联合使用,用2个N沟道MOSFET 在低压侧端进行控制,这样通过单颗IC可选3节和4节的功能就可以实现对6~8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的保护。如果是5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则可以使用一个S- 8204B与其他锂离子电池保护芯片串联,实现保护功能。这种多保护芯片的灵活组合,可以完成对任意数目锂离子电池的保护。

图1 多节锂离子电池的级联

下 面,详细介绍一下保护芯片级联的具体工作情况。还是以S-8204B为例,其CTLC端子可由芯片外部控制COP端子的输出电压、而CTLD端子则可由芯 片外部控制DOP端子的输出电压。通过CTLC端子以及CTLD端子可以分别单独控制COP端子与DOP端子的输出电压。并且,这些控制功能优先于芯片内 部的电池充放电保护功能。如果8节电池中的某一节电池发生过充,与该电池相连接的S-8204B的COP端子输出电压会发生变化,该电压变化会传递到与其 相连接的另一个S-8204B的CTLC端子,使得另一个S-8204B的COP端子输出电压也发生变化,从而控制充电控制用MOSFET关断,实现锂离 子电池的过充电保护。如果8节电池中的某一节电池发生过放电时,则由与该电池相连接的S-8204B的DOP端子向另一个S-8204B芯片的CTLD端 子发出过放信号,改变其DOP端子的状态,最终使得放电控制用MOSFET关断,结束放电。图2给出了采用两个S-8204B实现过充电保护的电路工作原 理图(在N沟道MOSFET控制情况下),图3是过放电保护工作原理图。

图2  锂离子电池过充电时的保护电路工作原理图

图3  锂离子电池过放电时的保护电路工作原理图

        充放电时的温度控制

   另外,对充放电过程的温度控制也是许多设计者需要考虑的。在高温的时候对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会有爆炸的危险;在低温的时候充放电,会对电芯造成损害。在 上面的方案中,在S-8204B的CTLC端子外接一温度控制开关(如S-5841),在锂离子电池充电过程中温度过高时,温控开关的控制信号通过 CTLC端子送给COP,强行结束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过程。同样,在CTLD端子外接温度控制开关,则能对放电过程进行温度保护。

   市场上还有单芯片的多节锂电池充电保护解决方案,像Intersil公司的ISL9208,就可以实现对7节锂离子电池的充电保护。对比多芯片串联的方 案,单芯片解决方案的优点是电路简单、比较容易实现较好的电气性能,不过能监控的电池数量有限,且价格较贵。采用多芯片的级联方式,如S-8204系列, 则不存在这种数量上的限制,其电路构成灵活成本也不高,但缺点是外围电路相对复杂,对外围元件的匹配程度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