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学习中的常见疑问

楼主:
1、运放输出端加一小电阻的作用?

答:运放输出短路的保护方法可以很简单,只要用一个小电阻R串接于运放的输出端,如图所示,就能防止输出短路

效。如果这个电阻接到反馈环路内,如图中虚线所示,除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外(负载为2kΩ时,图中数值情况下,

Vo可下降10%),对电路的其它性能无任何影响。

这种电路还有一个优点,对于外接容性负载,电路也非常稳定。因此,即使集成运放内部已加限流电阻,也应在运放

输出端外接一个小电阻。

2、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

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答:这个问题与电耗有关。虽然小电阻噪声也小,但是电耗增加,就有不少毛病:

1、地线电流增加。这个不妨从各级运放耦合考虑一下它的害处,地线电流大,级间地电位差会增加。

2 电阻功耗增加。好象人们不太注意到这个的理解。实际上,以Rf为例输入与输出之间是存在电压的,而这个电压

必然会在电阻上产生电流。如4V的输出,10k的电阻就有40mA,不能承受---你想想,一个运放的输出电流才多大?而

用100k电阻,则只有4mA,情况完全不同。Rf实际上是输出负载(阻抗)的一部分,它是要从运放输出端消耗电流的。

3、小电阻增加源输出阻抗效应。输入阻抗电阻Ri往往要求越大越好,目的是想尽量避免源输出电阻的影响。相关理

论,可以从书本上找到。而从源的角度上看,信号源回路电流大虽然能减小噪声影响,但接收器输入阻抗小也提出了

源输出阻抗和线路阻抗的问题。所以,输入阻抗也是不能太小的。

总的来说,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的处理,要做一个折衷。

网友:
以前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为什么Rf的值就是那样呢?想不太通,今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