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编程控制LED灯闪烁,急急急急!!!!!!!!!!!!!!

楼主:
MSP430G2553编程控制LED灯闪烁,急急急急!!!!!

网友A:
这是MSP430G2553编程控制LED灯闪烁遇到问题了,还是怎么了,请楼主描述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MSP430G2553编程控制LED灯闪烁遇到问题了,还是怎么了,请楼主描述清楚啊

我不知道怎么编程这个程序,这两天刚接触的单片机,求指教

网友B:
入门先看TI自带的example,结合参考手册,一点点把它的例程搞清楚,你就会了
在这里即使别人给你鱼吃,你也不会捕鱼啊

网友C:
如果刚接手的话,先不要着急编写什么程序。关键是要看user's guide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先看TI自带的example,结合参考手册,一点点把它的例程搞清楚,你就会了
在这里即使别人给你鱼吃,你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刚接手的话,先不要着急编写什么程序。关键是要看user's guide等等。

好的,谢谢

网友D:
果然手机回复帖子超级不靠谱~~
着急有啥用?直接下载例程不就得了!!!

如果使用launchpad的话,TI Resource Explorer里,带有Toggle P1.0的全部是!

msp430g2xx3_ta_01Timer_A, Toggle P1.0, CCR0 Cont. Mode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ta_02Timer_A, Toggle P1.0, CCR0 Up Mode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ta_03Timer_A, Toggle P1.0, Overflow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ta_04Timer_A, Toggle P1.0, Overflow ISR, 32kHz ACLK
msp430g2xx3_ta_05Timer_A, Toggle P1.0, CCR0 Up Mode ISR, 32kHz ACLK
msp430g2xx3_ta_06Timer_A, Toggle P1.0, CCR1 Cont. Mode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ta_07Timer_A, Toggle P1.0-2, Cont. Mode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ta_08Timer_A, Toggle P1.0-2, Cont. Mode ISR, 32kHz ACLK
msp430g2xx3_wdt_01WDT, Toggle P1.0, Interval Overflow ISR, DCO SMCLK
msp430g2xx3_wdt_02WDT, Toggle P1.0, Interval Overflow ISR, 32kHz ACLK
msp430g2xx3_wdt_05Reset on Invalid Address fetch, Toggle P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手机回复帖子超级不靠谱~~
着急有啥用?直接下载例程不就得了!!!

如果使用launchpad的话,TI Re ...

并没有看懂,毕竟刚开始接触这个

网友E:
第一次接触。。。。。从51转过来的,还是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接触。。。。。从51转过来的,还是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啊

网友F:
建议先看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看视频吧。

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
看历程吧,TI的历程有的,很简单,然后自己看看TI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根据自己实现的功能就行增,删改和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并没有看懂,毕竟刚开始接触这个

是用Launchpad吗?是的话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049-1-1.html

网友H:
建议先运行下例程,例程里都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建议先运行下例程,例程里都有的

历程是什么?在哪里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历程是什么?在哪里找?

430ware里就有,官网的例程大部分都在这个包里。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ccs自带这个。
iar的话,需要另行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430ware里就有,官网的例程大部分都在这个包里。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ccs自带这个。
iar的话,需要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