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幅度

楼主:
本帖主要用来求教
       本人最近想用单片机测量一个信号的幅度,可是不知道选用什么芯片好,怎么个接法,通过AD转换后怎么让单片机计算出输入信号的幅度,要求误差为上下0.2V
      求赐教!!!!!!!!!!!!!!!!!!!!!!!!!!!!!!!!!!!!!!!

网友A:
什么叫幅度啊?峰值还是有效值?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信号的幅度呢?

网友C:
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信号的幅度呢?

单频信号,100hz到100khz的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100hz到100Khz的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幅度啊?峰值还是有效值?

振幅,也就是峰值

网友E: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幅度范围,周期都是多少。计算出输入信号的幅度,内部ad,操作寄存器,外部ad,读ad里面的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hz到100Khz的正弦波

那就是峰值了

网友:
用AD采样,并与前面采样的数值比较,找出极值。极值的绝对值就是振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幅度范围,周期都是多少。计算出输入信号的幅度,内部ad,操作寄存器,外部ad,读ad里 ...

100hz到100kHz的正弦波,振幅是10mV到5V.AD是10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频信号,100hz到100khz的正弦波

提问时就标上波形类型,那样早就有正确的回复了。

网友:
办法多得很。
精密整流后滤波+AD;
采样保持器+AD;
AD637有效值后做乘1.414等;
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