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多路信号逻辑操作以及采样问题

楼主:
我有128路输入信号,需要对这组128路的TTL电平信号进行与操作,然后只要与的结果为低电平,马上对128路的信号进行全部采样;与的结果为高电平,则不进行采样。求问如何编写程序比较合理,主要考虑延时,能否直接定义【0:127】这样的一个信号名吗?

网友:
可以,定义128位宽的一个输入端口,注意,最好写成【127:0】。
if(din != 128'h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
……

网友:
这样占用的io是不是有点多,太浪费了。用选通器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多谢上述各位回复,我准备用多个8位寄存器实现,谢谢!

网友:
其他没啥说的,
if(din != 128'h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可以这样写 .
if(din != {128{1b'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没啥说的,
if(din != 128'h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可以这样写 .
if(din != {128{1b' ...

谢谢!此工作已经于去年完成了!但还是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