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制技术是什么?

楼主:
JTAG调制技术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刚刚接触单片机,希望解释不要太深奥。

网友A:
没听说过,百度了一下貌似也没有相关的东西。你是不是弄错了?是JTAG吧?如果是说JTAG的话,就是一种测试接口,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网友:
不不不。是JTA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百度了一下貌似也没有相关的东西。你是不是弄错了?是JTAG吧?如果是说JTAG的话,就是一种测试接 ...

恩恩,刚刚打错了,的确是JATG。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刚刚打错了,的确是JATG。谢谢你

不客气

网友C:
标题有错别字吧?说的应该是调试技术?
大概使用了一种叫做边界扫描的技术?(具体的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能用软件控制程序一步一步的执行,或者执行到什么地方停下来,还可以观察程序执行的时候内部寄存器里的数值,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硬件调试技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标题有错别字吧?说的应该是调试技术?
大概使用了一种叫做边界扫描的技术?(具体的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 ...

归纳一下,就是让程序执行慢下来,甚至于单步执行程序。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观察寄存器里的数值,以及程序的跳转、执行的过程,从而判断程序是否在按预期运转,或者程序执行的结果是否脱离了预期。从而易于找出并修正程序编写过程中产生的bug。
JTAG只是硬件实时调试技术的一种,是较为通用的一种调试技术。但是不同厂家一般会有自己的调试工具,虽然使用的都是jtag接口,但是调试器之间并不一定会相互兼容。

由于JTAG接口是4线制接口,所以MSP430在逐步摒弃这种接口,采用2线制的SBW接口来代替JTAG接口完成调试工作。但其工作流程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接口改变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归纳一下,就是让程序执行慢下来,甚至于单步执行程序。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观察寄存器里的数值,以及程序的 ...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jtag是一种调试技术标准,但各个厂家的mcu往往对jtag的支持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很多调试器都不通用。比如msp430的jtag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jtag是一种调试技术标准,但各个厂家的mcu往往对jtag的支持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很多调试器都不通用。比如msp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