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程序用proteus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
错误如图
想问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提示中,你没有指定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中,你没有指定芯片型号。

谢谢啊,看到了,我再试试。

网友:
找到问题了,操作失误啊,我把picc.exe也添加为proteus里的源文件了,把它remove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