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求助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107529375\QQ\WinTemp\RichOle\IQ8[LI2U32M$CWT56U2L1$1.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107529375\QQ\WinTemp\RichOle\IQ8[LI2U32M$CWT56U2L1$1.png请问在xp环境下用ccs5.5开发msp-exp4305529lp出现“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error”

这类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呢?请求大神帮助啊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error

网友A:
调试器的问题,可以换个USB口试试看,或者重新安装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器的问题,可以换个USB口试试看,或者重新安装下驱动。

已经换了usb口了,可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仿真器初始化失败。检查电脑是否识别仿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初始化失败。检查电脑是否识别仿真器

这怎么看啊,不是把板子插上然后它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吗,然后用ccs5.5来仿真,结果就提示这个错误了,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看啊,不是把板子插上然后它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吗,然后用ccs5.5来仿真,结果就提示这个错误了,还 ...

ccs5以后的版本,印象当中仿真器驱动是不需要单独去装的。插上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检测到仿真器。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仿真器啊?

网友:
tds560等以前的仿真器,ccs5以后版本是不支持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仿真器?你的仿真器的固件是最新的么?

网友:
换最新版本的cc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