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粉尘传感器

楼主:
我想制作一个简单的pm2.5检测装置,都有什么型号的粉尘传感器可用呀?
大神帮忙推荐一下呗

网友A:
我前几天刚问过这个问题,夏普这种红外原理的都不太靠谱,今天试了一下激光扩散原理的传感器,效果还不错,跟仪表的值很接近,串口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问过这个问题,夏普这种红外原理的都不太靠谱,今天试了一下激光扩散原理的传感器,效果还不错, ...

本来打算用夏普的那个后来听说不太准,就来问问,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打算用夏普的那个后来听说不太准,就来问问,谢谢啦!

不准也就算了,一致性还很差,十个产品有好几种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准也就算了,一致性还很差,十个产品有好几种数值。

庆幸我没用,你用的那款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庆幸我没用,你用的那款具体是什么型号

夏普的是GP2Y1010AU,激光型用的是炜盛的,ZH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普的是GP2Y1010AU,激光型用的是炜盛的,ZH03

哦哦,多谢,多谢

网友C:
考虑下使用攀藤科技的,这个东西在小米空气净化器上都在用,你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D:
制作之后都需要校准才能得到一致的测量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作之后都需要校准才能得到一致的测量结果的。

恩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使用攀藤科技的,这个东西在小米空气净化器上都在用,你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E:
我这里有提供pm2.5传感器用的光电探头,激光粒子计数,如需详细资料,联系qq:55087352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提供pm2.5传感器用的光电探头,激光粒子计数,如需详细资料,联系qq:550873529

能否把介绍资料贴一下,想了解一下

网友:
市场上,激光粉尘传感器还是很多的,我也用过一款,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