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cketCAN 编程,can帧结构中的CRC字段,在socketCAN编程中可以使用吗

楼主:
关于socketCAN 编程,can帧结构中的CRC字段,在socketCAN编程中可以使用吗。

主要是想知道,在socketCAN 编程中,我们只需要在struct can_frame中填写id,dlc和data[],但是我想问问在真正的can帧中还有crc字段,socketCAN编程中对于CRC字段是自动编码后生成填写了,还是怎么的操作。

网友:
具体没怎么研究这个,但是这个有可能是硬件自动CRC的,或者是不需要硬件关系的

网友A:
不需要软件关心的,CAN控制器负责处理帧,一个出错的帧理论上软件是收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软件关心的,CAN控制器负责处理帧,一个出错的帧理论上软件是收不到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还有个问题:应用SOCKET CAN 编程 对于使用 CAN_RAW_ERR_FILTER我有一些疑问。
我使用USB转CAN总线的接受盒子跟开发板相连。可以正常通信,如果断开CANL或者CANH都可以过滤收到错误帧。但是一般只收到了没有ACK应答的错误帧 即只收到can_id=0x00000020,我想得到其他的错误帧 例如can_id=0x00000010 data[4]=0x04。表示CAN_ERR_TRX_CANH_NO_WIRE。

希望能加您个qq。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软件关心的,CAN控制器负责处理帧,一个出错的帧理论上软件是收不到的

如果收到了出错的帧,控制寄存器是否会有值的变化,上层是否有途径知道这种变化,表示有出错的帧呗废弃了。还是控制器处理直接废弃的出错的帧,不做改变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收到了出错的帧,控制寄存器是否会有值的变化,上层是否有途径知道这种变化,表示有出错的帧呗废弃了 ...

以STM32的CAN错误管理为例,摘自中文手册
如 CAN 协议所述,错误管理完全由硬件通过发送错误计数器( CAN_ESR 寄存器中的 TEC
值)和接收错误计数器( CAN_ESR 寄存器中的 REC 值)来处理,这两个计数器根据错误
状况进行递增或递减。有关 TEC 和 REC 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AN 标准。
两者均可由软件读取,用以确定网络的稳定性。此外, CAN 硬件还将在 CAN_ESR 寄存器中
提供当前错误状态的详细信息。通过 CAN_IER 寄存器( ERRIE 位等),软件可以非常灵活
地配置在检测到错误时生成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