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功率问题的求助

楼主:
我是刚接触做电源的,对电源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很模糊,不太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疏导一下,我知道功率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但是输入只知道是220V电压,根本不知道电流的呀?我这边有一个反激式的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12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1W左右),一路5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2W左右),但是根本不知道输入功率为多少?求大指导一下。

网友:
“我知道功率就是电流乘以电压”
这句有点问题。
对直流而言,是这样。对交流而言(例如楼主所说“输入只知道是220V电压”),并不是这样。更何况楼主的开关电源输入电流多半不是正弦波。
楼主要想弄清楚所问的几个问题,需要复习(也许是开始学习)《电工学》。在帖子里面无法讲清楚。

网友A:
楼主去整个数字功率计吧

网友B:
加‘满负荷’后,测一下输入端电流,和电压,一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满负荷’后,测一下输入端电流,和电压,一乘=

输入电流不好测量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整个数字功率计吧

没有啊,只有示波器和万用表,万用表还不是好的那种,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只有示波器和万用表,万用表还不是好的那种,普通的

路旁卖菜的小贩还要准备秤呢,否则怎么做买卖?

估计你的万用表没有交流电流档。如果是这样,测量220V交流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比220V交流输入的有功功率稍小一点点,但相差不大,误差不会超过2%。

网友B:
用万用表交流电流200ma档,窜在市电回路里估计110ma左右,如果不会用万用表,输出功率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整个数字功率计吧

没有功率计哎。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道电阻功率选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交流电流200ma档,窜在市电回路里估计110ma左右,如果不会用万用表,输出功率是怎么得来的

那是用电子负载得到。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道电阻功率选多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用电子负载得到。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 ...

由示波器容易看到电流波形,但由波形计算有功功率非常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示波器容易看到电流波形,但由波形计算有功功率非常困难。

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这样计算功率可以不?还有就是要测上电最大输入的冲击电流,也是需要用串电阻的方法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串多大功率的功率电阻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这样计算功率可以不?还有就是要测上 ...

我在12楼已经说过,看电流波形容易,看到波形之后要计算功率很难。
因为你看到到电流波形通常不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这样计算功率可以不?还有就是要测上 ...

早在8楼我就说过,用万用表测量整流后到直流电压和电流,计算整流后直流输入功率,是比较准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