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控制LED灯闪烁

楼主:
#include

main( void )
{
  double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BIT6+BIT0;        //将p1.6和p1.0设置为输出端
  P1OUT |=BIT6+BIT0;        //将p1,6和p1,0设置为高电位
  while(1)
  {
    P1OUT |=BIT6+BIT0;       //红灯,绿灯同时亮
    for(i=1;i<10;i++)
    {
      P1OUT &=BIT6+BIT0;
    }                         //红灯,绿灯同时灭
  }
}

大概是for循环语句出错,谁能告诉我哪里错了?

网友A:
亮,灭 ,亮  之间,要有个时间延时的 ,否则肉眼傻傻看不清闪动

网友A:
一步一步来,先玩一个灯吧;
for循环语句在这里不知起什么作用,按说延时可以用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灭 ,亮  之间,要有个时间延时的 ,否则肉眼傻傻看不清闪动

是这个样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步来,先玩一个灯吧;
for循环语句在这里不知起什么作用,按说延时可以用到它;

感觉两个灯比一个灯好控制

网友B:
你把for循环的次数改大些吧,太快了人眼分辨不出来的,还有这句P1OUT &=BIT6+BIT0;应该改为  P1OUT &=~(BIT6+BIT0);你原来的写法会影响到P1其他口的出状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for循环的次数改大些吧,太快了人眼分辨不出来的,还有这句P1OUT &=BIT6+BIT0;应该改为  P1OUT &=~(BI ...

是的,那个是修改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个是修改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谢谢你

遇到问题不要慌,一步一步进行排查,不可以急

网友:
没见着配置时钟的?
估计for语句是想延时吧,漏了表示空语句的分号~~
for(i=1;i<10;i++);
P1OUT &=~(BIT6+BIT0);

for(i=1;i<10;i++)
P1OUT &=~(BIT6+BIT0);

上面这两句表达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D:
1. double i,你的i最大就是10,这里最好不要用double型,因为double型占的内存空间最大;
2. 如果你的硬件电路是高电平点亮led,那么“ P1OUT |=BIT6+BIT0;        //将p1,6和p1,0设置为高电位”这条指令执行的时候,LED已经被点亮了。
3. 进入while(1)的死循环后,你的“ P1OUT |=BIT6+BIT0;       //红灯,绿灯同时亮”这条指令其实就没有起作用了,因为led已经被点亮了。
4. 你的这个for循环的目的应该是实现led闪烁吧,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写成“P1OUT ^=BIT6+BIT0”呢,这样实现了电平的翻转;
5.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入定时器来实现闪烁。再如果你没有掌握定时器的话,可以在实现电平翻转的同时,利用i = 整数如2000;
    do(i--);while(i !=0);这样的一些延时。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double i,你的i最大就是10,这里最好不要用double型,因为double型占的内存空间最大;
2. 如果你的硬 ...

不好意思,第五条我没有看懂,可以帮我把这个写清楚一点吗?麻烦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第五条我没有看懂,可以帮我把这个写清楚一点吗?麻烦你了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掌握了定时器,那么可以利用定时器来精确定时;
如果没有掌握定时器,可以利用如下的循环来操作,当然我说的是个思想,这个你自己去调试。(这种情况下while(1)的死循环就不要了)

for( ; ; ) //死循环

  {

    unsigned int i ;

    P1OUT ^=BIT6+BIT0

    i = 5000;

    do(i--);

    while(i !=0);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掌握了定时器,那么可以利用定时器来精确定时;
如果没有掌握定时器,可以利用如下的循 ...

可以同时闪烁,而且亮灭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同时闪烁,而且亮灭很快

对啊 ,这个延时需要你自己来调整啊。定时器的话,可能会更加精确咯。还有利用cpu的几个模式lpm0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啊 ,这个延时需要你自己来调整啊。定时器的话,可能会更加精确咯。还有利用cpu的几个模式lpm0等等。

但是我觉得你写的并没有延时

网友:
延时可以考虑 __delay_cycles(a), a值等于你的晶振频率时为一秒,灯亮,灯灭之间的循环可写为
while(1)
{
    P1OUT ^=(BIT6+BIT0);
   __delay_cycles(32768);    // 32768 Hz, 1s delay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觉得你写的并没有延时

那么请问,“   i = 5000;do(i--); while(i !=0);”,这里在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问,“   i = 5000;do(i--); while(i !=0);”,这里在干吗?

噢噢噢噢,是的

网友D:
这个延时使用在对延时要求不高的场合中,延时的时间,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要达到精确的演示,请使用定时器A/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延时使用在对延时要求不高的场合中,延时的时间,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要达到精确的演示,请使用定 ...

嗯嗯嗯,这个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