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eager PX2】PX2上使用GPIO口的例程

楼主:
之前楼主在论坛中已经分享了简单驱动的编写,现在楼主再来教刚接触板子的新手们如何引用调用GPIO,不过这里楼主并没有将GPIO口的函数封装成库,然后在eclipse上调用,楼主这边的例子,只是简单的用adb工具进入板中,然后用一个测试程序使用端口,有兴趣想要在安卓界面调用端口的,可以参考楼主之前写的那编jni调用的帖子。
首先我们依旧来简单地说下步骤,
1.在/kernel/drivers下建个文件夹,自己创建并添加Kconfig和makefile,内容如下,

2.在该目录下写个gpio驱动,内容在最后
3.返回drivers目录,在目录下修改Kconfig和makefile,修改内容如下

4.进入内核,打开已写好的驱动。

驱动内容如下,
/***********************************************************************************
* driver for GPIO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_NAME "rkpx2_GPIO" //定义设备名

#define RKPX2_GPIO_MAJOR    101  //定义设备号

static struct class *dev_class//定义设备结构体

static int gpi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int i
    int err
    i=0

    err = gpio_request(RK30_PIN4_PD1, "GPIO4_D1")//申请端口gpio4_1,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负的错误值

    if(err)
    {
        printk(KERN_ERR "RK_PX2 failed to request GPIO4_D1 \n")
        return err
    }//若申请失败,则报错,然后推出,

    err = gpio_request(RK30_PIN4_PD2, "GPIO4_D2")//申请端口gpio4_2,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负的错误值

    if(err)
    {
        printk(KERN_ERR "RK_PX2 failed to request GPIO4_D2 \n")
        return err
    }
    err = gpio_request(RK30_PIN4_PD3, "GPIO4_D3")//申请端口gpio4_3,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负的错误值

    if(err)
    {
        printk(KERN_ERR "RK_PX2 failed to request GPIO4_D3 \n")
        return err
    }
    err = gpio_request(RK30_PIN4_PD4, "GPIO4_D4")//申请端口gpio4_4,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负的错误值

    if(err)
    {
        printk(KERN_ERR "RK_PX2 failed to request GPIO4_D4 \n")
        return err
    }
    printk(KERN_INFO "RK_PX2 GPIO opened 4 !\n")

    gpio_direction_output(RK30_PIN4_PD1,1)//决定GPIO的方向,为输出
    gpio_direction_output(RK30_PIN4_PD2,1)
    gpio_direction_output(RK30_PIN4_PD3,1)
    gpio_direction_output(RK30_PIN4_PD4,1)

    return 0

}

static int gpio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gpio_free(RK30_PIN4_PD1)
    gpio_free(RK30_PIN4_PD2)
    gpio_free(RK30_PIN4_PD3)
    gpio_free(RK30_PIN4_PD4)    //释放端口,
    printk(KERN_INFO "RK_PX2 GPIO driver successfully close\n")
    return 0
}

static int gpio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buffer, size_t size, loff_t *pos) //从内核中读取GPIO引脚的值
{
     int ret
    char key_buf[4]
    if (gpio_get_value(RK30_PIN4_PD1)==0){
        key_buf[0]=0
    }else{
        key_buf[0]=1
    }
    if (gpio_get_value(RK30_PIN4_PD2)==0){
        key_buf[1]=0
    }else{
        key_buf[1]=1
    }
    if (gpio_get_value(RK30_PIN4_PD3)==0){
        key_buf[2]=0
    }else{
        key_buf[2]=1
    }
    if (gpio_get_value(RK30_PIN4_PD4)==0){
        key_buf[3]=0
    }else{
        key_buf[3]=1
    }
    ret=copy_to_user(buffer,key_buf,4)//拷贝数据到用户区 ,成功为 0,失败为字节数

    return ret
}

static long gpio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switch(cmd){//改变引脚的电平值
        case 00: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1,0)
            printk("GPIO_D1  is low!\n")
            break
        case 01: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1,1)
            printk("GPIO_D1  is high!\n")
            break
        case 10: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2,0)
            printk("GPIO_D2  is low!\n")
            break
        case 11: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2,1)
            printk("GPIO_D2  is high!\n")
            break
        case 20: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3,0)
            printk("GPIO_D3  is low!\n")
            break
        case 21: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3,1)
            printk("GPIO_D3  is high!\n")
            break
        case 30: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4,0)
            printk("GPIO_D4  is low!\n")
            break
        case 31: gpio_set_value(RK30_PIN4_PD4,1)
            printk("GPIO_D4  is high!\n")
            break

    }

    return 0
}

/*驱动接口设置*/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unlocked_ioctl = tq210_gpio_ioctl,
    .open = gpio_open,
    .release = gpio_close,
    .read = gpio_read,
    .unlocked_ioctl = gpio_ioctl,
}

/*初始化设备,配置对应的IO,以及注册设备*/
static int __init dev_init(void)
{
    int ret
    ret=0
    ret = register_chrdev(RKPX2_GPIO_MAJOR,"rkpx2_GPIO",&dev_fops)//注册
    if (ret<0) {
        printk("rkpx2 GPIO for test  unable to get major%d \n",ret)
        return ret
    }
    dev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rkpx2_GPIO")//初始化
    if (IS_ERR(dev_class)){
        unregister_chrdev(RKPX2_GPIO_MAJOR,"rkpx2_GPIO")
        return PTR_ERR(dev_class)
    }
    device_create(dev_class,NULL,MKDEV(RKPX2_GPIO_MAJOR,0),NULL,"rkpx2_GPIO")//创建设备
    printk(KERN_INFO "RKPX2 GPIO driver successfully probed!\n")

    return ret
}

/*注销设备*/
static void __exit dev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dev_misc)
    gpio_free(RK30_PIN4_PD1)
    gpio_free(RK30_PIN4_PD2)
    gpio_free(RK30_PIN4_PD3)
    gpio_free(RK30_PIN4_PD4)
    printk(KERN_INFO "RKPX2 gpio driver successfully exit\n")
}

module_init(dev_init)
module_exit(dev_exit)

MODULE_AUTHOR("Rayeager cyl")
MODULE_DESCRIPTION("rkpx2 gpio 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然后测试程序内容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_NAME     "/dev/rkpx2_GPIO"
#define LED_OFF    0
#define LED_ON    1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int fd
    int ret
    int flag
    int pin
    int ch
    printf("\n start test gpio_drivers\n")
    if(strcmp(argv[1],"open")==0){
    fd=open(DEVICE_NAME,O_RDWR)
    if (fd==-1){
        printf("open devices %s error\n",DEVICE_NAME)
    }

    printf("input the pin you want to operate")
    scanf("%d",&pin)
    printf("\n")
    printf("it will be set ?(1=on or 0=off):")
    scanf("%d",&ch)

    switch(pin){
    case 0: (ch==1?ioctl(fd,1):ioctl(fd,2))break
    case 1: (ch==1?ioctl(fd,3):ioctl(fd,4))break
    case 2: (ch==1?ioctl(fd,5):ioctl(fd,6))break
    case 3: (ch==1?ioctl(fd,7):ioctl(fd,8))break

}
}

    if(strcmp(argv[1],"close")==0){
         fd=open(DEVICE_NAME,O_RDWR)
        close(fd)
    }

    return 0

}
Android.mk的内容
LOCAL_PATH := $(call my-dir)

include $(CLEAR_VARS)

LOCAL_SRC_FILES:=\

test.c

LOCAL_MODULE:=gpioapp

include$(BUILD_EXECUTABLE)
编译测试程序的方法:在源码任意位置建个目录,把Android.mk和测试程序全扔进去,然后执行mm(现在根目录执行source  build/envsetup.sh)

实际操作,过程就不说了,亲测可行,正常操作的端口为GPIO4_1234

网友:
待老夫研究研究

网友:
没有 usermanual 只能用 PX2的SDK,想想也是醉了,这个板子可玩性感觉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