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开锁

楼主: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看到接吻开锁的这条新闻,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用的是什么传感器,一起讨论讨论。

     附上链接:http://news.e23.cn/content/2015-05-01/2015050100407.html

网友A:
原理应该很简单,开锁需要2个条件:指纹正确,并且2个金属片之间的电阻率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使用前首先输入指纹,然后接吻一次,得到需要的电阻率。以后只要检测这两个条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应该很简单,开锁需要2个条件:指纹正确,并且2个金属片之间的电阻率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使用前首先输入 ...

指纹我知道,主要是”第二步,两人将另外一只手放在左边的生物导电系统圆形铁片上。第三步,两人接吻,嘴唇的温度让生物导电系统通电,才能成功开启盒子里的锁“中的嘴唇的温度让生物导电系统通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网友:
电阻之外可能还有生物电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纹我知道,主要是”第二步,两人将另外一只手放在左边的生物导电系统圆形铁片上。第三步,两人接吻,嘴 ...

这是外行记者的故弄玄虚,原理不过是人体电阻构成回路而已,也不存在啥“生物电”的噱头。接吻通常比其它身体部位的体表接触具有更低的接触电阻而已,“奥妙”仅仅是回路电阻的大小。为什么接吻的接触电阻很可能更低,你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