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选中多个元件的标号

楼主:
如何在PCB中选中多个元件的标号啊?一个死办法就是按住shift一个一个单选。比如说我用鼠标框选几个电阻,想整体选中这几个电阻的标号怎么快速操作?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altium Designer软件中怎么操作的话,那你可以用AD的过滤器,在右下角PCB filter。

网友B:
1. 如果你需要选中几个(前提是数量不多),利用shift+左键选中,可以利用pcb filter ,输入is designeator的命令-->apply,然后在pcb sheet的空白处点一下,接着F11来操作。一般可能会用来修改designator的大小;
2. 如果你要选择多个或者全部,可以利用鼠标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PCB inspector来操作。(也可shift+F的快捷键弹出find similar objec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altium Designer软件中怎么操作的话,那你可以用AD的过滤器,在右下角PCB filter。

过滤器我知道  问题是我选择的是几个元件的标号,而不是元件本身,就好比我要选择板子上阻值是100K的电阻的标号,可以用过滤器选择,但是那选中的是元件,而不是元件的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如果你需要选中几个(前提是数量不多),利用shift+左键选中,可以利用pcb filter ,输入is designeator ...

过滤器我知道  问题是我选择的是几个元件的标号,而不是元件本身,就好比我要选择板子上阻值是100K的电阻的标号,可以用过滤器选择,但是那过滤出来选中的是元件,而不是元件的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滤器我知道  问题是我选择的是几个元件的标号,而不是元件本身,就好比我要选择板子上阻值是100K的电阻 ...

不要把对@okhxyyo 说的话,重新复制一遍,请您仔细看我刚才的回答的第二点,第二点的情况元件/标号等都可。请尝试后,再提出您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