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半桥逆变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如图这个半桥逆变电路,上边是400V直流母线,两个MOS管的驱动是两路互补的PWM波,然后怎么就逆变成交流了呢?一直分析不懂原理,各位大神和前辈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CX5是一个X电容。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PWM频率和输出交流的频率。
另外,此图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网友:
所谓半桥驱动就是一个VQ2和Q3栅极信号在PWM信号控制下各半周正偏、半周反偏,二者互补。道理是这样,,
要先搞清楚PWM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