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写1清零

楼主:
是否看到中断寄存器什么的是写1清零,而不是写0清零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说说

网友A:
写1清零应该还有一半的潜台词:剩下的bit写成0该怎么办?!
一个标志寄存器一般都会包含多个状态标志,这种时候写1清零,可以方便写0不变的要求,这也是对人来说最自然的表达,类似的NULL也是0,但表达的意义却是 空,给标志写个"空"当然不应该有变化。同时也最适合用或逻辑组合#define IRQxm (1<<23) 这样的语法。
反过来写0清零的话,如果同时要保持写1不变的要求,要么需要做一次整体取反,要么需要用ffffff把里面需要写0的位提出来单独异或,显然都不如写1清零更自然,用1做“空”显然也违背常识。在标志寄存器操作上写0清零我有限的见识里还没见过流行的芯片这样搞。

网友B:
flash类型的存储器,都是写1清零

网友:
电脑里也都是用补码方式存储数据,补码方式存储运算更快

网友:
目前见过的寄存器标志位清零方式:
最常见的写0清零,

还有写1清零,

读取标志位清零(读一下标志位即可自动清零,好像是NXP的片子上见过),

还有st的M0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是读数据寄存器清零

后两者应该纯粹是为了方便,之前两个意义不明

网友C:
写1清零比较直观清晰,直接bitN复制就行,耳要是写0清零的话,这个数字会比较怪异,生成起来还要取反,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类型的存储器,都是写1清零

flash类型的存储器是什么?nand 和nor算吗?这些都不能写1清零吧。寄存器算是flash类型的存储器?

网友:
感觉问题讨论的点偏了

其实很简单,只是需要关心一下是具体哪个寄存器写1清除呢

我理解的有两个寄存器,一个是真实的flags,一个是用于清除flags的寄存器

如果直接写0清除flags中对应的bit的话会比较麻烦,涉及到读-写操作
如果是针对特定的清除flags寄存器的话直接写对应的位即可,不需要读操作

可能这里针对中断标志寄存器不太适合,针对中断使能寄存器可能会好理解一些

恩,这是现代处理器在设计的时候的人性化设计,不要纠结。

请给我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1清零比较直观清晰,直接bitN复制就行,耳要是写0清零的话,这个数字会比较怪异,生成起来还要取反,比较 ...

恩,就是为了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1清零应该还有一半的潜台词:剩下的bit写成0该怎么办?!
一个标志寄存器一般都会包含多个状态标志,这 ...

freebsder果然是切中要害啊,还有你不会的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reebsder果然是切中要害啊,还有你不会的东西吗

你精通的我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精通的我都不会

我没有精通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