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_1;进不去,在预编译中添加了key的 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P0_1;进不去,在预编译中添加了key的 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早上刚好看到楼主的问题,于是请身边的工程师来帮忙。得到的反馈是;这个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所以建议楼主学习一下下面的建议,再对问题做一下详细的描述:

作为提问者,你需要站在回答着的角度来描述问题,尽可能描述使用、测试等环境,尽可能描述问题现象,尽可能描述自己尝试的过程,不要让别人猜,也不要让别人思考你已经尝试过的可能性,3分钟之内不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你要想表达什么东西,就很少有人有精力可以帮到你了。

网友:
sorry
无力,官方的demo编译不过去?
编译过去了又能咋样呢,如其编译过去还不如报错,起码能让你多学点
编译不过。。。咋解决?
搞清楚官方demo的程序结构,当然很多人被吓到了
针对bsp相关的多看看,其他的code部分没关系,起码对于porting没有啥影响

建议针对官方的demo-code结合原理图+board相关c和h好好学习,搞清楚一个
后面你就轻松了,或者说,通过这种折腾你会了解作者的意图,看起来复杂,绕的很。。。都是为了方便啊
豁然开朗

网友:
我错了。不好意思,本来这个帖子是反馈到TI的,谢谢

网友:
本来要问一下低功耗PM2外部中断触发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