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虚拟机安装linux系统 usb驱动什么的安装完了 可是当插USB线时不能连接上

楼主:
为什么我用虚拟机安装linux系统 usb驱动什么的安装完了 可是当插USB线时不能连接上

网友A:
有切换,再虚拟机右下角选择连接到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切换,再虚拟机右下角选择连接到内部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