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DMA发送问题

楼主:
    本人用的是TM4C129ENCPDT芯片,当我需要用串口DMA发送时,为什么我们同时开启串口DMA发送功能和串口发送中断时程序则会死机,无法运行下去。而当我只用DMA发送时,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串口DMA发送数据正常,而另外一个串口DMA发送值发送4个字节。求各位大神指导,谢谢啦

网友A:
会不会是中断优先级设置的问题,感觉逻辑比较混乱,先调试一个串口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中断优先级设置的问题,感觉逻辑比较混乱,先调试一个串口的情况。

但是都是串口DMA,应该优先级一样,然后当两个串口发送测试DMA时,我没有用到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都是串口DMA,应该优先级一样,然后当两个串口发送测试DMA时,我没有用到中断

先从最简单的情况来,测试稳定后,在一点点添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