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雷达发射波形 是否正确

楼主:
想得到雷达发射波形,下图是2.7GHz和30MHz~50MHz混出来的波形(用的是ADL5375 ),不知道这个波形是否正确,请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A:
看时域的波型应该是对的。里面的载波就是2.7GHz,外面的包络就是那个30---50MHz。不管上变频还是下变频,最好还是用频谱看频域信号,上下变频就是调制信号分布在载波的两侧,你把下面的频谱用mak标记下,看看频率对不对,算一下就晓得了。

网友:

发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时域的波型应该是对的。里面的载波就是2.7GHz,外面的包络就是那个30---50MHz。不管上变频还是下变频,最 ...

果然懂了一些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