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读取变量内存有错

楼主:
Cortex_M4_0: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20030000 on Page 0 of Length 0x4: Debug Port error occurred.

网友:
围绕这个提问建议,建议楼主再详细描述下问题:

作为提问者,你需要站在回答着的角度来描述问题,尽可能描述使用、测试等环境,尽可能描述问题现象,尽可能描述自己尝试的过程,不要让别人猜,也不要让别人思考你已经尝试过的可能性,3分钟之内不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你要想表达什么东西,就很少有人有精力可以帮到你了。

网友A:
不好解答,第一没有玩过。。
其次这类问题应该是仿真器设置导致的,正确run了吗

还有是否在使用ccs,这玩意,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很有必要,IDE不熟悉就做开发,不太好。
我一般都使用最熟悉的ide,不管官方给banding什么ide,我都不用
实在不行只会选择gcc+mak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解答,第一没有玩过。。
其次这类问题应该是仿真器设置导致的,正确run了吗

还有是否在使用ccs,这 ...

  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随便丢一个东西出来自己问问题还让帮忙的人猜半天,要不是某好几个人让帮帮忙,这种问题看都不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