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27如何与232或者422接口通信、?

楼主:
可以用MCASP与232或者422通信吗?

网友A:
McASP不是MCBSP,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ASP不是MCBSP,

http://www.ti.com/lit/ug/spru878b/spru878b.pdf

你好!我需要6727与2324路通信,但是6727只有MCASP接口,可以设置MCASP与232通信吗?或者只能换6713使用MC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