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器的60db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宽带放大器,但是不明白题里说的60db放大。因为题目要求负载电阻要50欧,但是输出电阻也需要50欧,这样的话,不就造成信号被衰减一半,增益变成66db了吗?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大家好,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吗?
就一句话解决呀。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50欧,说的是它带载50欧时达到匹配,不要理解为它就相当于一个50欧的电阻接在放大器的输出端。

信号被衰减一半,用分贝表示是3

网友:
不理解,那应该怎么设计呢?
运放不是串几欧,就是几欧的输出电阻吗?因为运放的输出电阻为特别小。

网友:
运放的输出电阻特别小,也是相对的。也与具体的器件及工作条件有关。

要求50欧输出电阻,已经很小了。

再者,宽带放大器一般需要作些补偿的,补偿网络也影响输出阻抗。

网友B:
看元器件的手册,就是直接串联50欧电阻。而且如果输出电阻50欧,不就是再串个电阻,信号就变为原来的一半了吗?

网友:
楼主  您好 您的射频宽带放大器 都做好了???能不能 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50欧,说的是它带载50欧时达到匹配,不要理解为它就相当于一个50欧的电阻接在放大器的输 ...

您好!个人觉得,您说“放大器输出阻抗50欧说的是它带载50欧达到匹配”是对的。但后半句,输出阻抗50欧相当于一个50欧电阻接在放大器输出端,感觉这样理解也没错。运放输出阻抗很小很小。  我理解错了吗?请指点下

网友:
所以,最后一个运放输出的有效值应该是2V。

网友:
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是50欧,说的是它带载50欧时达到匹配,不要理解为它就相当于一个50欧的电阻接在放大器的输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元器件的手册,就是直接串联50欧电阻。而且如果输出电阻50欧,不就是再串个电阻,信号就变为原来的一半了 ...

直接串联50欧电阻,那是示意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个人觉得,您说“放大器输出阻抗50欧说的是它带载50欧达到匹配”是对的。但后半句,输出阻抗50欧相 ...

匹配,不能象低频小信号时的理解那样,与源阻抗相等就行了。

功率放大、高频放大的阻抗匹配的理解有一定区别的。

例如功率放大,以音频放大为例,输出阻抗8欧,是指放大器的驱动能力,如果按一般放大器来测量它的输出阻抗,是很小的。这时要是再串个8欧的电阻后带喇叭,显然是不行。

高频时,因为它有反射问题,要求阻抗匹配达到没有反射。就象一个50欧的同轴电缆,这个50欧的电阻在哪儿呢?找不到。这个阻抗指的是它的特征阻抗。

阻抗匹配,不仅是为了得到最大功率,有时是为了减小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匹配,不能象低频小信号时的理解那样,与源阻抗相等就行了。

功率放大、高频放大的阻抗匹配的理解有一 ...

才知道输出阻抗有这几种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