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与输入同相端、反向端关系

楼主:
如图,输出端经过电阻连接同相输入端的功能是什么,基准电压输入反向端。如果我把输出端反馈到反向端构成负反馈,这样影响比较器正常工作么。谢谢指点!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实际上和运算放大器区别不太大。
输出接到同相输入端(或者分压接入一部分输出信号)将构成正反馈,比较器会具有施密特电路特性(某些教材上称为滞回特性)。
输出接到反相输入端将构成负反馈。但比较器通常不考虑线性工作,所以接成负反馈电路后未必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实际上和运算放大器区别不太大。
输出接到同相输入端(或者分压接入一部分输出信号)将构成正反馈 ...

这个图是比较电阻R4两端的电压来控制MOS管限制电流经过,没有正反馈 ,请问电容是什么功能呢,这电路是比较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比较电阻R4两端的电压来控制MOS管限制电流经过,没有正反馈 ,请问电容是什么功能呢,这电 ...

ADA4051是运放,不是比较器。
严重怀疑你的电原理图中ADA4051两个输入端画反。严重怀疑你的电原理图中R4位置画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A4051是运放,不是比较器。
严重怀疑你的电原理图中ADA4051两个输入端画反。严重怀疑你的电原理图中R4 ...

这电路图不是我画的,我也知道它是运放,但解释说它的功能是比较电阻电压来控制电流输出。我的理解是电容是用来消除变阻器滑动产生的干扰,是一个没有直流反馈的运放 ,我就是不要太明白是怎么个比较,输出时序又是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图不是我画的,我也知道它是运放,但解释说它的功能是比较电阻电压来控制电流输出。我的理解是电容 ...

“我就是不要太明白是怎么个比较”
运放直流开环工作,当然是比较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电位则输出端为高,反之输出端为低。

“输出时序又是怎样”
模拟电路,哪里来的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不要太明白是怎么个比较”
运放直流开环工作,当然是比较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同相输入端电位 ...

但我怎么感觉mos管要么一直导通要么一直截止,不会出现一会导通一会截止的状况呢,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我怎么感觉mos管要么一直导通要么一直截止,不会出现一会导通一会截止的状况呢,不明白。

在3楼你说“这个图是比较电阻R4两端的电压来控制MOS管限制电流经过”,那么没有过流时该运放应该输出为低(接近于地电平),过流时才会进入线性工作状态。
我在4楼说两个“怀疑”,正是因为此电路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3楼你说“这个图是比较电阻R4两端的电压来控制MOS管限制电流经过”,那么没有过流时该运放应该输出为低 ...

没有电流流过时mos管输出为高电平,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流流过时mos管输出为高电平,是PMOS。

你的判断错误。
R4中没有电流流过(实际上不可能,因U4中有电流)时,U1A输出低电平。这是因为R13两端电压上正下负,无论R13中心头在何处,U1A同相输入端电位必低于反相输入端电位。
既然U1A输出为低,由于D4,对P沟MOS管无影响,P沟MOS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判断错误。
R4中没有电流流过(实际上不可能,因U4中有电流)时,U1A输出低电平。这是因为R13两端电压 ...

这个意思就是说电源启动时MOS管肯定导通的,如果电流增加到一定值,使R4压降较大,使4<3时,U1A输出高电平,PMOS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意思就是说电源启动时MOS管肯定导通的,如果电流增加到一定值,使R4压降较大,使4

我在4楼说严重怀疑此图R4位置画错,原因就是通过R4电流增加时,P沟MOS管趋于导通而非截止。

你不妨自己分析一下,是否“如果电流增加到一定值,使R4压降较大,使4<3时,U1A输出高电平,PMOS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4楼说严重怀疑此图R4位置画错,原因就是通过R4电流增加时,P沟MOS管趋于导通而非截止。

你不妨自 ...

老实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流增加时,为什么同相端输入电压小于反向端,我的分析就是会输出高电平啊,还请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流增加时,为什么同相端输入电压小于反向端,我的分析就是会输出高电平啊,还请 ...

我的分析已在4楼说过。
实际上,R4中电流越大,U1A反相输入端电位越高,输出保持为低。
因此,该电路并没有什么限流作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不知和你的一样吗;如果是比较器,芯片工作电压为10v,实际测得输出电压为4v,占空比50时输出为5.0v,30的时候为6.0v,输出为线性,而且不符合比较器特点。所以感觉应该为放大器,然后就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不知和你的一样吗;如果是比较器,芯片工作电压为10v,实际测得输出电压为4v,占空比50时输出 ...

最好另开一新帖讨论你遇到的问题,而且务必附图,否则没办法知道你说的这些话倒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