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系列电源芯片

楼主:
在一个板子上用的1117系列的5V转3.3V的电源芯片NCP1117-3.3,整个板子的功率为0.5A左右,但是3.3V芯片的温度达到了60度,环境温度为30度,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5V转3.3V的芯片温升不会这么的芯片推荐,由于板子空间有限,最好不要有外围电路的芯片,像AMS,SPX,LM系列的1117芯片我都试过,温升都差不多,不知道网上大神有没有其他的型号推荐,谢谢

网友:
试试SSC1322-3V3,这个也是个ldo。我在三星的电视机的主板上见过的。不过还有一款我忘记型号了。

网友A:
还有下载中心有个文档,您可以参考下的。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eudzy/278971

网友B:
5V输入3.3V输出,只要用的是LDO,那么无论如何最少都有0.85W的功率消耗在LDO上,效率最高不超过66%。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用什么芯片,那一定是发热的。想要发热量低,只能提高转换效率,用高效率的DC-DC了。

网友C:
60度不算高,给1117引脚及散热片焊盘上露铜,增加散热面积,物理降温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V输入3.3V输出,只要用的是LDO,那么无论如何最少都有0.85W的功率消耗在LDO上,效率最高不超过66%。这种情 ...

尝试过DC-DC,但是纹波有点大,没有LDO的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度不算高,给1117引脚及散热片焊盘上露铜,增加散热面积,物理降温吧.                                  ...

恩,板子连续工作了两天,也没见升温超过六十度,但是工控的板子在实验室芯片温度都能达到60度是不被允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载中心有个文档,您可以参考下的。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eudzy/278971

恩,谢谢,只是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尝试过DC-DC,但是纹波有点大,没有LDO的电源好

纹波大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满足你的应用。如果应用要求小纹波,那就加大滤波。如果纹波对应用没什么影响,那还关心什么?

网友:
线性稳压时,不是选择用什么芯片就可以把效率提高的,决定它的效率的是压差。

所以,楼主要想使稳压芯片的温度降下来,可用两种办法:

1、加大散热面积(或使用散热片)
2、使用开关电源。

现在有很多开关电源的输出波纹做得很小,只要电路设计合理,一般都能满足数字电路的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只是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找不到datasheet

1.那个芯片比较老了。不过在阿里巴巴上还能搜到的哦。不过它的datasheet确实我在www.alldatasheet.com上也没有搜到。

我下午给你说的那个芯片就是这个。XC6206P332MR。

这样我上传它的datasheet,您参考下。是否合适,这个在阿里巴巴也是能搜到的哦,合适的话可以联系卖家看看。

2. 也可以考虑使用lm317哦。如下这个在线计算工具看看咯。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25/10/1437142_3720342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