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噪声大

楼主:
65--500Vac宽范围输入, 两路输出 : 主输出5Vdc/1.2A ; 副输出12Vdc/0.4A 。  额定输出时变压器噪音很大(除了噪声其他功能正常, 绝缘耐压噪声更大漏电流1.9毫安)。  问问前辈们:主要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猜测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多半是变压器没有浸油

网友:
变压器主要是铁芯由于磁场的产生发出的振动,
还有就变压器的做工,浸漆不良,严重的叫啸叫。

网友:
嗯  嗯 明天去变压器厂 交流下  感谢 各位建议

网友:
有什么办法给变压器跟MOS管降温?

网友A:
低压65Vac,  额定输出功率, MOS管90多度电源管理芯片70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65Vac,  额定输出功率, MOS管90多度电源管理芯片70多度。

你这个电路交流输入可以达到5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65Vac,  额定输出功率, MOS管90多度电源管理芯片70多度。

是裸机的温度就有点高了?如果是装壳的温度那是正常的……

网友C:
变压器发声,多半是因为补偿电路原理造成的。

不能只找工艺上的问题,即使手工绕制的变压器,也可以不会发出声响。

如果在变压器有声音时,分析一下开关频谱,就会发现,除了开关频的及其谐波外,还有音频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发声,多半是因为补偿电路原理造成的。

不能只找工艺上的问题,即使手工绕制的变压器,也可以不会 ...

完全同意。
这实际上是负反馈放大器因幅度和相位恰满足振荡条件而产生的振荡。
而且这种条件(或者叫补偿)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很难做到任何负载条件下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交流输入可以达到500V?

理论上500Vac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目前,我们的测试电源最高只能输出42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