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过s3c6410用openjtag将bin文件写到nandflash程中,openocd中的nand erase命令的问题

楼主:
s3c6410用openjtag将bin文件写到nandflash的过程中,nand erase命令执行不了,问题如图

网友A:
芯片已经找到了 成功一大步

我觉得是命令行写的有问题

nand一般都是整页擦除,那个10估计要换个数字
自己查一下nand的手册吧,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已经找到了 成功一大步

我觉得是命令行写的有问题

nand一般都是整页擦除,那个10估计要换个数字
...

都换过各种数字 还是一样的结果
  可以加你的QQ吗? 我的qq是 96031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