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
直流电机如上图所示,电机转动时两端电压是7.4V,我现在想通过降压的方式调速,用了ASM1117 3.3 直接烧了 请大神们给指点个方案 第一次用电机

网友A:
期待大神来解答吧,我个人觉得使用3.3V烧的原因应该是电压驱动不足,电机没有转起来,结果就像是短路了一样给烧了,所以说降压调速是不可行的,现在比较多的是使用PWM波控制进行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来解答吧,我个人觉得使用3.3V烧的原因应该是电压驱动不足,电机没有转起来,结果就像是短路了一样 ...

这个电机是加上电就能转的 并不需要单片机来调节 烧了的原因是电流过大

网友B:
7.4伏的额定值,你才加3.3V,
明显是电压不够,电机未启动,
1117电流过大才烧了。

直流电机调速一般用PWM的多,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各种稀奇古怪的调速方法

网友C:
7.4 - 3.3 / 7.4  有55%的功率浪费了。并且这个功率让1117承担了。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PWM。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基本上也就是使用PWM靠谱吧,搭个H桥驱动电路。

网友D:
直接接个大电流的电位器得了

网友E:
你想要干嘛?直流电机是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负载。你接1117是不可以的,因为1117的输出功率太小了,是的通过调节电机的两端的电压是可以调节电机的转速的,但是前提是需要电源的输出功率比电机的需要的功率大,一般你可以使用淘宝上面买的电机调速模块,如果是想要简单的调速,就是使用一个mos管使用pwm控制,如果想要调速还要正反转的话需要使用H桥来驱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伏的额定值,你才加3.3V,
明显是电压不够,电机未启动,
1117电流过大才烧了。

直流电机调速一般 ...

直接用的5V电池加在电极两端 也转动 估计这不是PWM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 - 3.3 / 7.4  有55%的功率浪费了。并且这个功率让1117承担了。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PWM。

这个是在遥控赛艇的改装 电路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只想想个办法给电机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个大电流的电位器得了

加电位器行不通 电压都分在电阻上了 电机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想要干嘛?直流电机是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负载。你接1117是不可以的,因为1117的输出功率太小了,是的通过调 ...

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个 2596 ADJ的模块 试试调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个 2596 ADJ的模块 试试调试

这钟东西还用电源芯片太浪费了.没必要.

网友:
别忘了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钟东西还用电源芯片太浪费了.没必要.

您能给我个方案吗 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G:
l298+pwm吧,不要正反转mos管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l298+pwm吧,不要正反转mos管也好

嗯呐 只要能调节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的5V电池加在电极两端 也转动 估计这不是PWM的电机

直流电机只要启动电流足够大都可以转!
跟是不是PWM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