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电机励磁接反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

定子相序一定,同步电机励磁接反,转子转动方向不变,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定子上产生的旋转磁场速度大于等于转子转速吗(就是一直拉着转子直到同步)?

还有一个问题,在启动较慢时,若转子上剩磁,一定会反转吗?

网友:
励磁接反相序会变的吧
另外,同步电机如负载过大,电源电压不稳会反转的,
转子有剩磁会反转这个不一定

网友:
同步电机励磁接反,显然转子转动方向不变,因为定子相序没有变,定子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没有变。

启动时,不能靠励磁绕组产生的磁场,而是靠转子上鼠笼绕组的感应电流启动。达到同步转速后,鼠笼绕组自动失去作用。

网友:
同步电机启动时,转子上如果有剩磁,不会影响启动后旋转方向。旋转方向由定子磁场旋转方向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