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定义和发送几个连续的十六进制数???##

楼主:
我想把一串十六进制数发送出去,这串十六进制数为:0x7E 0x01 0x01 0x00 0x01 0x01 0x04 0x0D
于是我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数组中:
char DO_leici_START[8]={0x7E,0x01,0x01,0x00,0x01,0x01,0x04,0x0D};
我下面这条程序是网络通信sock中的一条程序,表示把DO_leici_STAT数组发送出去,但是这条程序貌似写的有点问题,不能把这段数据发送过去。
send(s_c, DO_leici_START, strlen(DO_leici_START),0);
我分析下原因是不是只发送了第一个数据,后面7个没有发送?
但是我不想分8次发送这段数据,因为对方需要接收到一段完整的十六进制数0x7E 0x01 0x01 0x00 0x01 0x01 0x04 0x0D作为一个识别码,分段发送达不到效果,那怎么定义才能正确发送这个8个十六进制数,而且让对方收到这8个连续的十六进制数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把strlen改为sizeof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strlen改为sizeof试试

您好,我改动之后,发送出去,好像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请问以我这种定义方式,发送出去的数据是:
带空格的0x7E 0x01 0x01 0x00 0x01 0x01 0x04 0x0D
还是不带空格的0x7E0x010x010x000x010x010x040x0D?
还有我这个char类型对不对?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strlen改为sizeof试试

换句话说,我怎么在对方接收的程序部分把收到的数据打印显示呢?
对方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一个char buff[1024]里面的,平时我发送字符串的时候,是这样打印:
printf("buff:%s",buff);
现在是接收十六进制数,改为:
printf("buff:%02x",buff);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改动之后,发送出去,好像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请问以我这种定义方式,发送出去的数据是:
带空 ...

你发送的是一个缓冲区,里面包含一些数据。

0x7E 0x01 0x01 0x00 0x01 0x01 0x04 0x0D 只是为了方便查看,一种表示方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句话说,我怎么在对方接收的程序部分把收到的数据打印显示呢?
对方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一个char buff[ ...

printf("buff:%02x",buff);
这样当然不对了。这打印出来的是buff这个地址。正确方法是一个循环,将每个数据转换出来:

for(i=0;i     printf("%02x ",buff);

网友: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串口发送时序,就容易理解了。
你只要一个个的发送这八个十六进制数,只要它们发送时间间隔足够短,接收方就会认为是连续发出的。
同样你检测对方经过串口发来的数据也是一样,必须逐个字符接收和检测,判断是否需要的信息,再作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intf("buff:%02x",buff);
这样当然不对了。这打印出来的是buff这个地址。正确方法是一个循环,将每个 ...

谢谢!按照你的教的两个方法,能成功发射数据,并且可以接受到对方的响应并打印了,好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