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有灰白条,还能修嘛,期待你回答

楼主:
如图

出现白条了,还有得救嘛?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换个别的控制板(就是你连接液晶屏的主板),如果换个控制板OK的话。那就说明是你屏的问题了。如果是屏的问题,还请检查下接口-->软排线等等。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屏内部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来自屏幕本身,也有可能来自屏自身的控制芯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松了,要不就拿去修吧换吧……

网友:
我的屏幕为一条紫色的按了按屏幕下方的黑色塑料部分好了。不过我的只有一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