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学习——新手请大家指点

楼主:
走线6mil  网口,天线部分为10mil,电源20mil和30mil
过孔为8/13mil
器件最小间距(ComponentClearance)为6mil
PlaneConnect为10mil
clearance最小间距为6mil
覆铜时clearance最小间距为12mil

板子大小是80x85的
布局有过多次改动,放置器件时栅格设置为0.1mm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走线感觉也是随心所欲的走,考虑不了那么多的问题

应该有一些基本布局规则和常识没有遵守,这之前也没怎么画过板子。
欢迎希望感谢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占楼层,等等我忙完欣赏下您的作品。

在这里给您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前几天在忙点别的事情,差点把您的这个给忘记了。抱歉。那么我对您的作品,谈点看法。
不过说真的,看别人的作品和自己画一样累,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没有休息好的缘故

虽然你们都是路由器的这块板子。您的这个四层和okhxyyo的处理稍有不同:您的处理是负片的方法,okhxyyo的处理是正片的方法。两种方法都可以的

1. 您的“覆铜时clearance最小间距为12mil”,我好像在规则中没有找到哦;

2. 您的原理图中的,右下方的这个表格是用什么画的?这个怎么处理的,这个地方我想向您学习下。

3. 敷铜的问题,建议不要用solid的方式敷铜,这个方式在输出文件的时候好像会有丢失铜皮什么的。采用Hatched的方式,并将网格的大小与线宽设置成一致。

如下就是两种方式的对比了。

4. 如下图的走线,您再看看,我觉得不怎么合理。因为出现直角了

5. 如下的这个电容,离板框太近了。适当调整下。我想避免切板时影响到。(如下我只是列举了两个地方,其他地方建议也可这样做哦)

6. 就是过孔盖油的问题了,相信之前跟okhxyyo他们讨论的时候,你也看到相关的评论了。

@kingjei  @okhxyyo

网友:
回错贴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  RT5350

网友A:
先占楼层,等等我忙完欣赏下您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占楼层,等等我忙完欣赏下您的作品。

欢迎欢迎    请问覆铜大量的添加地孔是一个个加上去的吗?

网友:
什么情况,进来就瞅瞅。感谢指导

网友B:
AD14版本起有种缝合过孔的功能可以大面积一次性覆铜。10版本没有呢。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4版本起有种缝合过孔的功能可以大面积一次性覆铜。10版本没有呢。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

AD10

网友B:
AD10木有缝合过孔的功能呢。好像没法大面积一次性铺。我用AD10的时候都是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0木有缝合过孔的功能呢。好像没法大面积一次性铺。我用AD10的时候都是手动的。。

好吧,苦力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10木有缝合过孔的功能呢。好像没法大面积一次性铺。我用AD10的时候都是手动的。。

@okhxyyo专门下载了AD15装上了 请问缝合过孔功能在哪呢  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khxyyo专门下载了AD15装上了 请问缝合过孔功能在哪呢  谢谢感激不尽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tool里面,然后大致位置是在补泪滴功能附近,叫做stitching via。。我之前电脑太卡了就把AD15给删掉了,不然就给你截图了。不过你这样直接找下应该也挺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tool里面,然后大致位置是在补泪滴功能附近,叫做stitching via。。我之前电脑太 ...

额  找到了   但是直接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找到了   但是直接卡死,,,

你要设置下相应的参数,可能你过孔距离设置的太近了然后区域又比较大,所以就特别卡。。要自己进行设置一下呀~~
我当初第一次玩的时候也没概念弄的特别密,也是直接卡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tool里面,然后大致位置是在补泪滴功能附近,叫做stitching via。。我之前电脑太 ...

顺便弱弱的问一句,我这板子画的是不是有很大问题,大家都不给点指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弱弱的问一句,我这板子画的是不是有很大问题,大家都不给点指导的

我觉得比我的好呀。要是有大问题很糟糕大家早跳出来吐槽了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比我的好呀。要是有大问题很糟糕大家早跳出来吐槽了才对。

额好吧   感谢你的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好吧   感谢你的安慰

我给你去呼唤小伙伴过来看看啦。。不要着急哦。。有空可以参加新的PCB吐槽活动呀~~可以看下大家的吐槽讨论,还是相当精彩的说,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