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来吐槽——看看这块PCB

楼主:
      之前的4层PCB设计活动大家都参与了么?在享受动手乐趣的同时把作品晒上来大家一起分析,讨论,交流,不仅参加活动动手的坛友们受益良多,参与“吐槽”的朋友们也得到一定的提高。大家高涨的热情也炒热了EE的学习氛围,层出的教学相长的活动都要来了~~

这一次咱们将陆续放上来一些PCB板子,大家一起来赏析~你可以尽情的对板子各种评头论足,说说你从这块板子中看到了什么设计不合理的地方?也  可以说说板子中哪些地方你觉得设计的比较巧妙可以学习的地方?甚至可以看不明白板子为什么这么处理提出你的疑问?

有思考就会有问题,有问题咱们就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解题~~
       无论是跟帖回复还是单独发帖都可以~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进来,让我们一起快乐成长~~ps:对积极参与并提出有见地想法的网友,将有机会获得eric私藏神秘礼品一份(据说都是孤品)

       补充说明:大家如果觉得谁的回复比较有想法比较好的可以点击相应回复下方的支持把他顶到前面来,一来让更多人更快的看到内容,二来这也将作为后面我们评判的一部分依据~谢谢大家~

       下面放出咱们的第一块PCB板子~ps: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自己根据原理图自己设计下下PCB哦~~

       --------- 4层PCB设计实例-DSP.rar (3.46 MB, 下载次数: 734) ----------
       靓照来啦~~

【等你来吐槽】第一期PCB吐槽集锦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地方人家用的是网格式的敷铜,所以看起来有这种“孤立”的“小铜渣”。 ...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对于非电源类(应该是)的低频板子来说,这两种的用法,在一些文档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大众”的板子,一般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的。

我也想机会还是对对个项目的同一片板子来进行两种敷铜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差异。(目前还没有尝试)

对于以下所说的,全敷铜的时候起泡的问题我倒是有见过。

但是可以确定的两种敷铜方式,有自己的优缺点:(以下是我搬了些)

实心覆铜优点:具备了加大电流和屏蔽双重作用

        缺点: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

    解决办法:一般也会开几个槽,缓解铜箔起泡

网格覆铜优点:从散热的角度说,网格有好处(它降低了铜的受热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电磁屏蔽的作用。

        缺点:单纯的网格敷铜主要还是屏蔽作用,加大电流的作用被降低了。网格是使由交错方向的走线组成的,我们知道对于电路来说,走线的宽度对于电路板的工作频率是有其相应的“电长度“的(实际尺寸除以工作频率对应的数字频率可得,具体可见相关书籍),当工作频率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许网格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一旦电长度和工作频率匹配时,就非常糟糕了,你会发现电路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到处都在发射干扰系统工作的信号。

建议:因此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所谓敷铜,就是将PCB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这些铜区又称为灌铜。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那么大面积敷铜是实体铜好还是网格铜好呢?其实各有利弊,不好一概而论。

1.从PCB加工的角度说,大规模生产时用网格铜的PCB的可生产性不如用实心铜的PCB。

2.从焊接工艺上讲,如果过波峰焊时,大面积覆铜,板子就可能会翘屈,绿油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

2.从EMC的角度讲,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然而,有个大侠曾经告诉我,做1GHz以上的信号的时候必须阻抗匹配,反射面必须是全敷铜!

总结一下覆铜的好处:提高电源效率,减少高频干扰,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美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15afd0100c818.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32rqrvoiriLc2jtdLWm

总之,我觉得有机会我还真的是想尝试下,两种敷铜方式打出来的板子有什么差异。不过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哦。

网友:
之前说好的小惊喜将在本周内寄给在这次吐槽中表现突出的@huaiqiao  、@jishuaihu@wzc86354120 ,感谢你们认真回复并提出非常有意义的观点,同时也感谢大家积极跟帖参与讨论!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等着你们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 ...

你好,关于你说的JTAG电源应该采用3.3V电压的问题,我后来又去研究了一下。
要想知道JTAG的电源到底应该是多少?就应该先知道下这个电源脚的用途,只有知道了这个电源脚的作用和怎么用才能比较准确的进行判断到底电源脚该给3.3V电压还是5V电压。一般来说编程器和目标板都会有自己的独立的供电电源,所以实际上这个电源脚是可有可无的,一般情况采用这个电源脚的原因是测试目标系统是否通上了电和在目标板本身电源不供电的情况下给目标板供电。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只要能保证编程器和目标板之间的电压保持一致水平就可以了。只要目标板通过JTAG的电源脚能从编程器那边得到一个电压,这个电压经过变化,或者直接可以供给DSP使用,那就没有问题。因为DSP的供电电压为3.3V,所以这个电源脚如果直接给DSP供电就要是个3.3V电压,但如果这个脚虽然不是3.3V的电压但是会通过一定处理转换成3.3V(比如咱们帖子里这个板子原理图中5V可以通过LDO产生3.3V)给DSP,那这个脚电压也就是可以的,电路上是行得通的。
看到huaiqiao回的帖子里给出了两款DSP的JTAG电路但是采用的JTAG电源脚电压不一样,那我就不另外放图上来啦。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一起研究通过讨论去详细的了解相关知识。(*^__^*) 嘻嘻……我觉得这就是开这种讨论贴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参加下,对这个板子谈点看法:
首先,我声明下,dsp的硬件我很不熟悉,所以针对各个楼层的坛友们讲到 ...

关于你的疑问,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发现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先说一下这块板子的叠层问题。很显然这是一块sigal-gnd-power-signal的方式。然后中间的gnd和power层采用的是负片的形式。采用负片形式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的他的处理方式跟正片的是相反的,就是默认这一层是全铺上了铜的,如果你在绘制的时候在上面走线,填fill,意思是走线,fill的区域是要把相应位置的铜给去掉的。那我们在这块板子电源层上你标注的这些走线实际上就是意思把这些位置的铜去掉。为什么要把这些铜去掉的原因是不同电源分区,同一个电源区域用走线分割出来,这就是这里走线的意义。然后说下他在中间两个负片层做的fill处理。就像我们正片处理的时候填fill是在这一块全弄上铜的概念,负片上正好相反,表示在这个fill区去掉铜皮,也就是这个地方不铺铜的意思。

网友D:
首先先肯定下,这么大的板子画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啊,元器件挺多,布局也狠挺工整,很用心蛮不错的。
但确确实实也有一些问题,我想提一些建议:

原理图;
1.模块化的设计原理图,更清晰明了。(希望小伙伴们画图的时候能够尽量的去做)
多使用harness,sheet symbol,sheet entry总分总的设计原理图

2.画好原理图后,希望能够认真检查原理图元器件参数选型问题。
比如这满满的 10UF 电容,你能忍吗!

3.使用更清晰的电源输入,输出标识。
楼楼的电源输入,输出有很多,数字模拟,建议标识的时候能够多加一些修饰,便于理解,
例如VCC_3.3,VDD_5不是更好吗。

印制板

1.印制板的丝印排版也非常重要,建议排版完成后统一修改检查,多利用3D视图查看。
原来: 方向不统一,而且布局不合理,不方便查看。

改后: 应当适当的调整位置,统一方向,简洁大方。

(建议画好后统一修改丝印大小,同时多使用3D视图一块块的检查,这样就不会出错的,比如二极管那一块丝印这么严重的问题,一下子就会发现的)

2.退耦电容的布局问题(千万不要小看它)
  a.正确选择合适的容值,这就不说了。
  b.退耦电容要靠近电源,下地距离短。
  (电容要离芯片要近,同时最好附近能够有个过孔下地,形成较短下地回路)

3.预留调试电阻,调试电容和重要的测试点。
  这块板子有很多电路组成,如果有一块发现了问题,那难道要割线不成!
  所以多预留调试电阻,这样调试的时候省事方便可靠。

  预留电容理由同上。
  预留重要的测试点,例如:使用的电源电压,利用明显的电压测试点加上清晰的电源标识,

  万用表直接测量,十分方便,而且方便找问题。

4.适宜的添加过孔,增强可靠性。
  楼楼的板子很大,但是却一个过孔也没有,这非常不好。过孔可以减少下地回路,加强抗干扰,同时也能加强散热和板子任性。

5.添加尺寸标注,注明加工要求(也许楼楼可能TXT注明了)

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但是画板子确实是一个细心的活儿。坚持做到却不容易。

个人拙见,希望能够一起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A:
我也参加下,对这个板子谈点看法:
首先,我声明下,dsp的硬件我很不熟悉,所以针对各个楼层的坛友们讲到的10UF电容太多,JTAG的电压是3.3V的等硬件的电路,我并不想更深入的谈一些自己的观点,因为说错了会影响别人的。所以我们还是把主要的目光集中的在与本贴主题相关的话题上去-------集中看PCB,至于硬件如何的不对,那个是做原理的硬件工程师的活,再说了,我记得于博士的在cadence的中视频中说了,滤波电容的选取。0.1uF还是10uF,这个除了靠经验还是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具体的话,我忘记了,但是大致是这个意思)。

其次,我觉得我看别人的pcb,不管他是新手还是大牛(是新手还是大牛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视图想站在作者的角度上看看,人家是怎么考虑的。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好的就好了。

我先讲下,我认为的这板子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我的疑问吧

优点:

1. 布局,我认为认为还是挺美观的。特别是左上角的布局,自认为作者处理的挺美观的;

2. 走线从整体看的话,顶层的走线好于底层的走线,我估计如果是我走线的话,估计可能没有人家好。

3.模拟的敷铜和数字的敷铜(单点接地适用于较低的频率范围内,或者线长小于1/20波长的情况。)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5b7a641bb1d9003bac9512.html

4. 电源的分割就不用多说了,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好了,其他好处我就不用说了,都看得到。

缺点:

我就谈点,我个人觉得这个板子的我认为的缺点:

1. 我看了下几乎所有的过孔看起来是过孔,实则是焊盘(所以看起来像过孔没盖油一样)。个人觉得这样的处理欠妥。

2. 敷铜过后,在敷铜的地方缺少地过孔,这个我就不用截图说明了。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3. 有直角走线的现象存在:

4. 丝印的大小应该是作者没有设置或者隐藏。(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了,就不截图说明 了)

5. 因为作者采用的网格式的敷铜,所以在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像“铜渣”的给读者感觉有孤铜一样。全敷铜的方式就没有此现象了。

疑问:

我隐藏敷铜后发现(L键,SHOW/HIDE选项),发现如下图的地方,方框即箭头所指的这些我不知道作者的意图在哪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请各位帮忙解答下:

@okhxyyo

网友E:
个人对这两个芯片的去耦电容的做法不敢苟同。

一般来说,芯片的每一个电源管脚都需要单独的去耦电容,有一些模拟芯片还需要一大一小两个并联的去耦电容,这块板子上用了较少的大电容去代替104的去耦电容,我认为不太可取,因为一般都是在元器件实在放不下的时候才这么干的。

再一个就是芯片电源管脚的走线,一般来说,电源应该按着电源层--电容管脚--芯片管脚的顺序去连,这样才能起到较好的去耦效果。这样的要求对于四层板来说一般就要求去耦电容和芯片在同一层放置。比如这样

由于收到空间的限制,有时候无法把去耦电容和芯片放到同一层,一般就会把去耦电容放到电源管脚的背面,但间距保持最小,比如这样

楼主贴的这个去耦电容的排布上主要追求美观了,没有注意效果。比较明显的是去耦电容管脚的线和下面的一圈电源线走线特别细,阻抗自然就大。这样电源管脚产生的脉冲就无法通过去耦电容吸收,而且顺着阻抗小的路径传到其他地方去了,进而污染整个电源

总的来说这款板子最的还是凑合,布线比较整齐,功能区划分也可以。看样子是细心的新手画的,难道是楼主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这样的啊。。对这些东西不懂呢。这个板子是我找来大家来吐槽的,没有考虑打板问题呢。嘻嘻。大 ...

关于引脚很多的IC封装,建议每隔5pin或者10pin加一个标记,这个在后面调试的时候帮助很大的

网友:
赞个     好手艺

网友F:
为什么要绕这么远?

网友:
顶层插座左下角

网友G:
这个丝印不太友好的样子

网友:
第三幅pcb图看着好舒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绕这么远?

欢迎吐槽~~不过你说的是哪个地方绕的那么远呢??能截图之类的标出来一下大家研究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丝印不太友好的样子

恩恩。是的呀。我估计是应该画的时候中间改动添上的元件然后没进行调整~~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现在很多项目就是这样玩的。这个板子没有0.1uf和0。01uf的电容。JTAG口原理图错了,DSP是3.3V的,你用5V的电源?JTAG口为了增加驱动能力和干扰会增加上拉和滤波电容。PCB没看,布局太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 ...

谢谢吐槽~~板子本身也是别人设计学习上的作品的,不一定出来了就是正确的,我们放上来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分析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讲讲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呢~我也去仔细看看原理图。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希望你能在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修正一下电路传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吐槽~~板子本身也是别人设计学习上的作品的,不一定出来了就是正确的,我们放上来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

如果打算打板玩得话,首先把主控芯片2407换掉片子太老,换个28035或者28069或者2808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 ...

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过奖了,只是略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打算打板玩得话,首先把主控芯片2407换掉片子太老,换个28035或者28069或者2808

哦哦哦~~这样的啊。。对这些东西不懂呢。这个板子是我找来大家来吐槽的,没有考虑打板问题呢。嘻嘻。大侠多来发表发表你的真知灼见啊~

网友:
你好,能说说左下角怎么了么?我好像没看出问题来呢?还是说你对这个板子左下角的处理方式有疑问呢?能仔细的说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引脚很多的IC封装,建议每隔5pin或者10pin加一个标记,这个在后面调试的时候帮助很大的

好提议啊!

网友:
这个虽然有1脚标识,但是安装器件之后这个标识会被器件掩盖,也是没法判断1脚的。还有你那个pin脚很多的插件,没有1脚,单板调试的时候要吐血

网友C:
哈哈我找到你这个地方的出处了。先放上几张图,然后再来解释下这个是什么鬼~~
图1:你截图的那个鬼缩小了看,它的周围环境是长这样的~

图2:翻出来这块板子的PCB铺铜规则
图3:铺铜的间隔设置

首先我们看图2可以知道这个板子设置的铺铜规则就是铺铜区域跟焊盘间用的是热风连接处理(relief connect),形状长什么样子图2就看的到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图1,这个鬼铜右边是有几个焊盘的,与铺铜热风连接,这就是这个铜的右半部分这种形状的原因。然后看看这块铜左边的部分,左边靠近芯片管脚,形成原因就是因为跟这些芯片管脚的间距所致。如果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块存在,纯粹是因为这块空间扣掉与其他的间距后还能有地方铺上铜,所以他就出现了。有时候在我们铺完铜后就会存在像这个样子的小块又刚好可以连接上的铜皮,如果你觉得不想要可以在这一块弄个polygon cut out ,然后再铺一遍铜他就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对这两个芯片的去耦电容的做法不敢苟同。

一般来说,芯片的每一个电源管脚都需要单独的去耦电容, ...

不是我画的,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我看到大家提出了好多很好的意见啊~~我要是知道作者是谁肯定喊他过来看看。哈哈~我们就尽情吐槽吧~~

网友I:
板边不要要有地敷铜包着比较好(最上面和最左边),有些芯片的去耦电容为什么要离芯片这么远?

网友J:
用什么pcb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pcb软件打开?

Altium 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边不要要有地敷铜包着比较好(最上面和最左边),有些芯片的去耦电容为什么要离芯片这么远?

恩恩,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找到你这个地方的出处了。先放上几张图,然后再来解释下这个是什么鬼~~
图1:你截图的那个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 ...

你好~我刚刚去看了下原理图,觉得您在一些地方说的很有道理,比如这个板子的退耦电容全部采用的10uF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要增加0.1uF和0.01uF的电容比较合适。不过有个地方您看错了~原理图中的DSP是采用的3.3V供电的。5V电压主要是用于LDO产生3.3V电压和其他一些外围电路中。

网友B:
我的意思是jtag的电源pin应该用3.3v才对,

网友:
来占个楼,回头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jtag的电源pin应该用3.3v才对,

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呀,我理解错了非常抱歉~我研究下下去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jtag的电源pin应该用3.3v才对,

你怎么确认电源pin是3.3V的呢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L:
看到你们都会画pcb,我感到好悲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确认电源pin是3.3V的呢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哦,可能是我理解错了,上个TI的参考文件,可能是2407不一样

网友M:
铺铜后有些地方的铜皮没有处理!

整体布局还是不错的,可以学习学习了!

网友A:
这个地方,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地方人家用的是网格式的敷铜,所以看起来有这种“孤立”的“小铜渣”。我试了下,将其改为全敷铜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okhxyy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地方人家用的是网格式的敷铜,所以看起来有这种“孤立”的“小铜渣”。 ...

我想知道全敷铜跟网格的有什么不同,不是效果上的,而是作用上的。我公司这边他们会要求我们用网格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先先肯定下,这么大的板子画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啊,
元器件挺多,布局也狠挺工整,很用心蛮不错的。:congr ...

您所说的第1点,层次式的原理图的。您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项目中,作者有个文件dsp.sch已经画出了全部的原理图。接着又来了个层次式的,给读者做了个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原理图,有几个地方不太赞同。电源部分,没必要分AGND和DGND了,比如就用+-18V就可以了, ...

您好,
1. 对于您所说的“没必要分AGND和DGND”,其实我觉得您的考虑是有点多余的。作者在原理图中已经用零欧的电阻二者连在一起达到“共地”的效果了。

2. 对于你提出的JTAG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能以偏概全,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我看了两款DSP,他们的原理图中JTAG的原理图确实不太一样。您觉得呢?

TMS320LF2812原理图:

DM642 EVM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确认电源pin是3.3V的呢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对的,不一定的。我看了几个dsp的电路,主控确实是3.3v的电源,但是JTAG是5V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铺铜后有些地方的铜皮没有处理!

整体布局还是不错的,可以学习学习了!

作者是用的网格式的敷铜,所以看起来有“铜渣”的,我试了下,用全敷铜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所说的第1点,层次式的原理图的。您可能没有仔细看。这个项目中,作者有个文件dsp.sch已经画出了全部的 ...

嗯嗯,确实是大意了

习惯了总分排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确实是大意了

恩恩,不过您说的下面的几个观点,基本有点像所有pcb的应该注意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听您对具体的地方的看法,最好能截图+文字说明,这样也能让我们讨论的更加具体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参加下,对这个板子谈点看法:
首先,我声明下,dsp的硬件我很不熟悉,所以针对各个楼层的坛友们讲到 ...

至于最边沿的线?那是因为一般设计会要求电源层比gnd层要小上一些。所以在边缘也利用线的方式进行处理,让电源层实际区域要比gnd小。我仔细看了下,这块板子的处理比较细心,他考虑了板边20mil不布线,所以他的GND层外面也画了一圈20mil厚度的线,因为前面一个原因,电源层的边缘线画的是80mil。是一个挺有意思挺聪明的做法。像我之前就是用细线在距离板宽20mil的地方再画一条线。今天也get了一个新的处理方法啦~~(*^__^*) 嘻嘻……

网友C:
从板子布局上看,会发现有几个电路是非常类似的。如果一个个电路去布的话既麻烦又比较浪费工夫。看布局感觉做这块板子的人好像就是一个个去布的。我记得AD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只要你布好其中一个电路,其他块复制布局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操作我不记得了。研究下再说。

网友:
其实还是画的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板子布局上看,会发现有几个电路是非常类似的。如果一个个电路去布的话既麻烦又比较浪费工夫。看布局感觉 ...

你说的应该是模块化布局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的疑问,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发现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先说一下这块板子的叠层问题。很显然这是一块 ...

明白了,fill的地方确实在3d下显示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没有铜皮,你这么一说是负片,我知道了。这个中处理方式,我认为还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咯,我当时没有想到负片的,欠考虑了。哈哈。

还有,PWR层边缘走线,你这么一说是负片,我也明白了,这样走的一种好处是,因为板子迟早是要切割的,也就是说在切割的时候,避免把铜皮给切割出来。他这种处理是把铜皮圈在这个里面了(除了你说的那种原因之外)。我这样理解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最边沿的线?那是因为一般设计会要求电源层比gnd层要小上一些。所以在边缘也利用线的方式进行处理, ...

恩恩,虽然好几个人在批判这个板子,怎么怎么不好,但是我认为还是有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正如我对你48楼的回复,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真的学习到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你们都会画pcb,我感到好悲伤啊

不用悲伤,你也可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模块化布局咯。

阿的,好像是这么叫,黑线阿~一久没碰就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fill的地方确实在3d下显示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没有铜皮,你这么一说是负片,我知道了。这个中处理 ...

我觉得应该还是我说得那种理由占主导地位。你可以建个空板,叠层按他的试试,你会发现添加上负片这种类型的层的时候,他外围就是有那么一圈的,我觉得他这个“天生的一圈”就是为了你说得切割问题而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fill的地方确实在3d下显示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没有铜皮,你这么一说是负片,我知道了。这个中处理 ...

不过板子作者是另外画线处理了一下的。所以我判断还是我说得那个理由为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的,好像是这么叫,黑线阿~一久没碰就记不清了

是叫模块化布局,然后整体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