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传奇-ROM之战

楼主: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锁相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另一个IP核的使用—片内存储器ROM。
首先,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建立起顶层文件
由于ROM是一种只读存储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初始化文件来配置ROM中的存储数据,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首先建立这样的配置文件,在Quartus中,配置文件可以选择MIF文件,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File->New
弹出如下界面
我们选择 ,点击OK,弹出如下界面

通过该界面,我们可以设置ROM中有效数据的位宽和数据深度,在这里我们选择数据深度为1024,数据位宽为8位,如下图所示
点击OK,弹出如下界面

右键点击addr行或列,可以改变行/列的进制显示,如图所示:
我们这里采用默认设置即可,接下来我们需要在配置文件中填充具体数据,
填充具体数据的方法有以下三种,大家可以去尝试
1.     直接手动输入
2. 从别的文本中复制、粘贴
3. 利用软件自带功能,直接推译出所有数据

由于前两种方法相对简单,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第三种方法的实现方式,如图所示,右键点击任意单元格,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选择 Custom Fill Cells,弹出如下界面

由于MIF文件的深度为1024,因此我们需要设置起始地址为0,截止地址为1023
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准备填充的具体数据,在这里我们设置数据从0开始递增,步进为1,如图所示
点击OK,可以看到数据填充完毕,如图所示
点击Save,保存
到此为止,ROM的初始化文件已经建立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调用ROM,点击TOOLS-> ,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Next,创建一个新的IP核,弹出如下界面:

我们选择单口ROM,如图所示

点击Next,弹出如下界面
设置空间大小为1024*8
点击Next
取消掉Q输出端的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点击Next

点击Browse,添加初始化配置文件
点击Next
点击Finish,结束配置。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ROM的驱动控制模块,具体代码如下:

ROM控制器的功能就是不断地输出0—1023递增的地址数据,遍历ROM所有存储空间,因此我们需要在顶层模块中实例化rom_contral和my_rom,具体代码如下

编译整个工程,检查是否有语法错误
编译通过,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测试代码,通过仿真查看ROM中数据读取是否正确。具体测试代码如下
调用modelsim,查看仿真波形
由波形图可以看出,数据从q端被正确读出

网友:
我前面都好着  就是调用modelsim时出不来波形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能不能加个qq啊  我的411244976

谢谢啊

网友:
ROM.mif 数据位宽8位  深度1024   存的数据是0~255 然后重复存    地址0 对应的是0,1对应的是1 ...  但是我在signaltap中观测 地址0 对应的不是0

file:///E:\FileRecive\QQpersonal_information\411244976\Image\C2C\FM3[M]2%4DJU)))F_${GY9J.jpgfile:///E:\FileRecive\QQpersonal_information\411244976\Image\C2C\FM3[M]2%4DJU)))F_${GY9J.jpg

网友:
谁能解释下这是为啥  rom到底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