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之OSRunning求解~~~

楼主:
 请教大神:在ucos_ii中,这个OSRunning该如何理解???
我看网上有人说它代表内核正在运行,小弟想问:只要启动了ucos,那内核不是一直在运行吗?就算没有用户任务,至少有个系统任务再跑啊(空闲任务),小弟哪里理解错了吗?恳请大神指教~~~

如下程序:

void OSSchedUnLock(void)

{

       if(OSRunning==TRUE)/*该如何理解这个OSRunning???*/

      {

                if(OSLockNesting>0)

                {

                          OSLockNesting--;

                          if((OSLockNesting | OSIntNesting)==0)

                          {

                                      ~~~~;

                          }

网友:
Note : OSStartHighRdy() MUST:
a) Call OSTaskSwHook() then,
b) Set OSRunning to TRUE,
c) Switch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网友:
实际上是一个调度,前提假设有3个任务,当系统以外的用户任务运行时,要查看可否调度,如果有锁,减一

如果是0,开调度

网友:
OSTCBCUR是一个全局指针变量,用来在链表数组找当前运行的任务的指针,和优先级数组一起用的,看资料在链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