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寄存器BCSCTL1无法识别=。=

楼主:
在MSP430F5529中,BCSCTL1是一个时间的寄存器,但是为什么我的IAR在编译的时候说这个变量未定义呢?

头文件也添加过了,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查找了头文件发现确实没有这个的定义,请问各位这应该怎么办?官方的头文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谢谢啦!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网友:
知道了,因为我家板子是MSP430F5529A,寄存器的名字变了,需要回去看.h文件,找找就是了。只是不知道对应IFG1的是什么。IFG1是看门狗模块里的一个“SFR中断标志寄存器”,但是.h文件中的看门狗貌似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这个求指点。

/************************************************************

* WATCHDOG TIMER A

************************************************************/

#define __MSP430_HAS_WDT_A__          /* Definition to show that Module is available */

#define  WDTCTL_             (0x015C)  /* Watchdog Timer Control */

DEFCW(   WDTCTL            , WDTCTL_)

/* The bit names have been prefixed with "WDT" */

/* WDTCTL Control Bits */

#define WDTIS0              (0x0001)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0 */

#define WDTIS1              (0x0002)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1 */

#define WDTIS2              (0x0004)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2 */

#define WDTCNTCL            (0x0008)  /* WDT - Timer Clear */

#define WDTTMSEL            (0x0010)  /* WDT - Timer Mode Select */

#define WDTSSEL0            (0x0020)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0 */

#define WDTSSEL1            (0x0040)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1 */

#define WDTHOLD             (0x0080)  /* WDT - Timer hold */

/* WDTCTL Control Bits */

#define WDTIS0_L            (0x0001)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0 */

#define WDTIS1_L            (0x0002)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1 */

#define WDTIS2_L            (0x0004)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2 */

#define WDTCNTCL_L          (0x0008)  /* WDT - Timer Clear */

#define WDTTMSEL_L          (0x0010)  /* WDT - Timer Mode Select */

#define WDTSSEL0_L          (0x0020)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0 */

#define WDTSSEL1_L          (0x0040)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1 */

#define WDTHOLD_L           (0x0080)  /* WDT - Timer hold */

/* WDTCTL Control Bits */

#define WDTPW               (0x5A00)

#define WDTIS_0           (0*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2G */

#define WDTIS_1           (1*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128M */

#define WDTIS_2           (2*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8192k */

#define WDTIS_3           (3*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512k */

#define WDTIS_4           (4*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32k */

#define WDTIS_5           (5*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8192 */

#define WDTIS_6           (6*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512 */

#define WDTIS_7           (7*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64 */

#define WDTIS__2G         (0*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2G */

#define WDTIS__128M       (1*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128M */

#define WDTIS__8192K      (2*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8192k */

#define WDTIS__512K       (3*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512k */

#define WDTIS__32K        (4*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32k */

#define WDTIS__8192       (5*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8192 */

#define WDTIS__512        (6*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512 */

#define WDTIS__64         (7*0x0001u)  /* WDT - Timer Interval Select: /64 */

#define WDTSSEL_0         (0*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SMCLK */

#define WDTSSEL_1         (1*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ACLK */

#define WDTSSEL_2         (2*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VLO_CLK */

#define WDTSSEL_3         (3*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reserved */

#define WDTSSEL__SMLCK    (0*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SMCLK */

#define WDTSSEL__ACLK     (1*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ACLK */

#define WDTSSEL__VLO      (2*0x0020u)  /* WDT - Timer Clock Source Select: VLO_CLK */

/* WDT-interval times [1ms] coded with Bits 0-2 */

/* WDT is clocked by fSMCLK (assumed 1MHz) */

#define WDT_MDLY_32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                         /* 32ms interval (default) */

#define WDT_MDLY_8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IS0)                  /* 8ms     " */

#define WDT_MDLY_0_5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IS1)                  /* 0.5ms   " */

#define WDT_MDLY_0_064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IS1+WDTIS0)           /* 0.064ms " */

/* WDT is clocked by fACLK (assumed 32KHz) */

#define WDT_ADLY_100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                /* 1000ms  " */

#define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WDTIS0)         /* 250ms   " */

#define WDT_ADLY_16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WDTIS1)         /* 16ms    " */

#define WDT_ADLY_1_9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WDTIS1+WDTIS0)  /* 1.9ms   " */

/* Watchdog mode -> reset after expired time */

/* WDT is clocked by fSMCLK (assumed 1MHz) */

#define WDT_MRST_32         (WDTPW+WDTCNTCL+WDTIS2)                                  /* 32ms interval (default) */

#define WDT_MRST_8          (WDTPW+WDTCNTCL+WDTIS2+WDTIS0)                           /* 8ms     " */

#define WDT_MRST_0_5        (WDTPW+WDTCNTCL+WDTIS2+WDTIS1)                           /* 0.5ms   " */

#define WDT_MRST_0_064      (WDTPW+WDTCNTCL+WDTIS2+WDTIS1+WDTIS0)                    /* 0.064ms " */

/* WDT is clocked by fACLK (assumed 32KHz) */

#define WDT_ARST_1000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                         /* 1000ms  " */

#define WDT_ARST_250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WDTIS0)                  /* 250ms   " */

#define WDT_ARST_16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WDTIS1)                  /* 16ms    " */

#define WDT_ARST_1_9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WDTIS1+WDTIS0)           /* 1.9ms   " */

/************************************************************

* Interrupt Vectors (offset from 0xFF80)

************************************************************/

网友:
找到了,好傻的自己啊==
为了帮助各位可能遇到相同问题的小盆友们,还是贴上来吧
那个IFG1改名为SFRIFG1了,恩祝好运。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蠢,恩恩!
加油哈~好运

网友:
LZ能否告知BCSCTL1改完后叫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