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的via设置了规则用不了,打孔时过孔参数还是默认值

楼主:
RT

规则已经如下设置了,可是打过孔时出现的还是默认值

网友A:
我用起来也是这样的。我猜想过去是这样的。你设定了规则AD会帮你判定你做出的事情符不符合你的规格,但是并不能强制你必须按着规则来做事。也就是说你打过孔设置了什么样子的过孔那是你负责的事情,而AD的工作是帮你检查下你设置了这个过孔时是不是满足你设定的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起来也是这样的。我猜想过去是这样的。你设定了规则AD会帮你判定你做出的事情符不符合你的规格,但是并 ...

再多设一次算是勉强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多设一次算是勉强解决了

哦哦哦~好的~~一会也去实验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起来也是这样的。我猜想过去是这样的。你设定了规则AD会帮你判定你做出的事情符不符合你的规格,但是并 ...

@wgsxsm
其实我也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过,我碰到的是电源线的线宽,我明明设置的是30mil,但是有些地方如主控的芯片走出来的线就不能用30mil,所以这个时候就告知你错误了。
过孔的话,我建议请您用mil作为单位,只是建议而已。过孔的话,我如果设置preferred的过孔孔径,一般点出来就是prefer的。个别地方需要更改就单独更改就好了。

总之,AD在这个地方,没有很智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跟别人讨论过。别人也说AD在这个地方不那么智能。他说其他软件比较智能,okhxyyo使用过阿狗后,应该会更加能体会的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gsxsm
其实我也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过,我碰到的是电源线的线宽,我明明设置的是30mil,但是有些地方 ...

我之前的版本好像没出现过类似的
就是升级到了较新版本才出现的
莫非是B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版本好像没出现过类似的
就是升级到了较新版本才出现的
莫非是BUG。。。?

你用什么版本的ad?这个应该与版本无关。是不是bug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版本的ad?这个应该与版本无关。是不是bug我不知道。

之前用13或者14的时候还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13或者14的时候还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其实我在ad09中也碰到过,具体是不是bug,我还真的没有深入研究过啦。

网友:
是不是设置错了; 你自己再设置下试试;

网友:
画线TAB修改Sources?(A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