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短路怎么排查

楼主:
我已经把所有电容取下来,依旧短路,核心板是8层的,与底板连接是DIP的,已经卸下来,各点GND电阻都是1.2 - 1.5欧,上面RAM和CPU都是BGA器件,已知拆下的NAND,芯片无短路,PMU芯片TPSS65073部分通道短路, 这下怎么办啊.再买核心板太贵了,如果CPU啊什么都还是好的话,我是想修的,不过这儿没法焊BGA.

网友A:
你怎么判定核心板是短路了?短路了应该是有现象的,比如哪个功能不正常了之类的。然后根据现象,哪个功能不能正常工作了,研究下这个地方要想正常工作跟那些元件或网络有关系,然后测量下这些相应的器件和网络是不是正常工作。

网友B:
用稳压源限一下电流上电,用热成像仪扫描一下,温度高的就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定核心板是短路了?短路了应该是有现象的,比如哪个功能不正常了之类的。然后根据现象,哪个功能不 ...

是OMAP主芯片挂了,拆下来各点电阻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源限一下电流上电,用热成像仪扫描一下,温度高的就拆掉

热成像仪...

网友:
不怕烫就用手摸

网友A:
曾经天真的被烫起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天真的被烫起泡过

短路之后,不要随便摸,热很集中,真的灰烫起泡。用线性直流源,放开电压限制,限制电流从0慢慢往上调,这样摸就不容易被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之后,不要随便摸,热很集中,真的灰烫起泡。用线性直流源,放开电压限制,限制电流从0慢慢往上调, ...

这个芯片,工作时候也很烫.... 基本上一大批都是

网友:
1.你要明确是电源类net短路还是信号类net短路;
2.如果是电源类net短路,请将电源部分和“用电器”部分想办法断开成两大块,分别量测这两大块。如果其中一大块短路,可以考虑先焊下来简单的元件,然后逐一去焊下。每焊下一次,量测一次。直到不短为止,当然也不排除IC本身短路的原因哦。还有可能是pcb本身短路。这个我一两句没有办法给你描述清楚的。

网友:
8层的核心板子短路看起来不好搞,如果很烫,电源短路比较多。可以排除信号短路。

如果发热很,烫还是怀疑某某IC。

网友:
没其他好办法,只能挨个芯片拆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