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2突然无法下载仿真

楼主:
放假了本想好好学一下432,用CCS下了几个例程,然后手残升级了CCS,再想下程序就悲剧了,出现下面的报错,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帮我解决一下

XDS110的驱动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
字面意思,芯片ID没有通过验证,可能芯片内部出了什么故障,或者仿真器出了什么故障。
先断电,稍后再试试吧~~

网友: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应该是device id么有被识别或者不支持此驱动。会不会CCS升级了,驱动也要跟着升级?断电后,关闭软件,断开连接。过一段时间再试试吧。

网友:
好像并不能成功,重试过多次没有效果,可能需要更新什么吧,之前CCS更新后有提示杀毒软件影响运行的小插曲,强行打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网友:
仿真器和电脑连接没问题,问题出在仿真器和芯片上了,一:跳冒错了,二:芯片选错了,三:芯片烧了(PS:个人猜测)

网友:
这是我电脑中的样子,实在不行,去ti找一下下载器固件修复之类的工具

网友:
我觉得是硬件出了问题,下不了程序按理说复位后应该是原来程序的,现在我板子原来闪烁灯的程序都没有了,继续急求解决方法,我去TI找一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感觉是板子出问题了。我之前升级的C2000也是这样,仿真不了。然后我把驱动从系统卸了。然后再指定驱动更新的后的CCS更新驱动,然后就可以下载仿真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了,MSP432,软件+驱动卸干净了重装还是一样,现在软件还在跟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MSP432,软件+驱动卸干净了重装还是一样,现在软件还在跟新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该不会是xms的芯片有什么问题或者被限制了吧——瞎说的

网友:
搞定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725&fromuid=525071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