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MSP430的量产

楼主:
MSP430在群里火了这么就了,但是大家都是在玩,很少有做出产品来再拿出来晒的,这一点儿可以理解。但是大家玩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把设计变成最终产品。那么问题来了,在变成产品量产的时候大家如何烧录Flash呢?
做为刚转到430版块的版主,我对430了解的还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群里很多大牛对这些很熟悉了,也回帖发过一些讨论

今天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做过的童鞋们不吝赐教,详细的说一下量产的时候如何实现,从如何生产量产的文件(.hex,.txt文件等),已经使用什么工具和软件烧写。最终我会把大家的资料整理一下留给后人

先行谢过!

网友:
当然要使用量产工具

网友:
推荐ti官网的量产工具MSP-GANG,一拖八。
当然,你也可以设计你自己的量产工具。

网友:
像AVR我是自已做了个简单的烧写器量产,买个座子自已接线……

网友:
来学习一下,尔必达应该有全套解决方案吧,官方的也不错。

网友A:
首先,烧录接口有BSL JTAG SBW三种。
烧录方式有焊接前烧录器烧录和焊接后在线烧录。

如果焊接前烧录,使用通用烧录器即可,优势是程序保密性好,可以对芯片加密后再焊接。缺陷是程序升级不便,一旦程序烧录出错,就必须拆下来重新烧录再重新焊接,或者必须更换芯片。
所以目前一般会预留单片机程序烧录口。

这又分为预留BSL和预留JTAG/SBW口。
这个区分主要在于烧录方式的不同。BSL可以设定加密密钥,保护程序不被读出,但是需要满足特定时序,同时需要专用的烧录器。当然,也可以DIY烧录器,只不过所付出的精力就远不能与购买成品烧录器相比。

有人可能要说了,我的launchpad是在论坛花20多团购的,或者免费送的,它也能烧录程序呀!何必购买昂贵的烧录器呢?
确实,廉价的value line系列的launchpad开发板确实可以当烧录器来用。但是,它使用的是SBW接口,不能对程序加密,如果对程序保密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可以考虑这种烧录方式。

目前新品MSP430芯片都具备SBW接口,老的型号或许不具备(F1系列),那么就只能购买烧录器了…

预留SBW接口很简单,将TEST RESET GND三根线留出来就行了,出于供电考虑,建议再留出VCC连线。
将这四根线分别连接到launchpad对应管脚上,一个廉价的烧录器就完成了。

使用SWD接口,优势很明显,就是程序调试升级方便,烧录口占用电路板面积较小,同时成本低廉。
缺陷刚刚也提了,程序保密性不佳,各位看官自己权衡吧…

网友:
弱弱的说下,我也是初学这个,正在学习当中呢。不过,据俺的了解,量产的话用BSL烧录的。

网友:
量产最好是自己做一个bootloader,用串口发送程序,isp编写。前提是你要有一定的汇编基础和c基础,还要对Flash内的地址分配和link有一定了解。

网友:
TI自己的BSL局限性太多了,要特定的引脚,最坑的是这两个引脚很多时候并不是uart的引脚。而且,你还要按TI的BSL的协议发送数据,太麻烦了。都到量产了,bootloader是必须的,因为很多产品要封装,还有些会在PCB表片喷涂树脂。没有bootloader就无法实现程序的升级。

网友:
6楼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烧录接口有BSL JTAG SBW三种。
烧录方式有焊接前烧录器烧录和焊接后在线烧录。

如果焊接前烧录, ...

很详细,有点明白了,还有几个困惑的地方:
1 Value Line的LaunchPad是不是可以给其他430芯片下载程序的呀,只要是有SBW接口,包括FR系列。SBW是两线制JTAG,Value Line的LaunchPad是不是还可以对其他有BSL接口的430芯片进行调试的?

2 看到网上有卖MSP430BSL下载器的,那个东西好像使用PL2303, CH340之类的USB转串口芯片做的,再配合BSL编程软件,比如SF_BSL430和利达尔的LSD_BSL430,是不就可以对430下程序了?这里进BSL的时序是不是由编程软件产生的?还有这些编程软件界面上可选的器件很少,没有列出的是不是就不支持了?

网友:
正好公司第一代产品用的是MSP430F149,我就说说我们是如何量产的吧,首先生成txt文件就不讲了,用IAR配置就行,我们采用的是焊接后烧录的方法,我们自己做了量产工装,主要功能就是烧录txt文件以及硬件检测,不过缺点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慢,一台工装只能烧录一个板子。工装里面一个离线烧录器。。。。。。。。。